松下pro7软件 停止PLC仿真 是灰色的

楼主(2025-02-12):
松下pro7软件 仿真运行不了

弹窗如下,求大神支招!

网友A:
仿真步骤:

STEP1:编写程序然后进行编译。

STEP2:在线--〉通讯设定--〉PLC仿真 ,OK确定。

STEP3:在线--〉在线模式,将程序代码和配置下载到PLC

STEP4:在线--〉改变PLC运行模式,将PLC状态切换到运行模式。

结束仿真步骤:

STEP1:在线--〉在线模式

STEP2:在线--〉通讯设定,停止PLC仿真。

HAVE FUN!

  • 八桂三郎楼主

    按照你说的步骤的,还是切换不到运行模式!

网友A:
友情提示:并非支持所有机型仿真。

HAVE FUN!

  • 八桂三郎楼主

    按照提示,选择了支持仿真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