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系统不稳定该怎么办?抗晃电设备来帮您

楼主(2025-02-12):
 安科瑞刘鸿鹏

 摘要

在现代工业生产中,电动机作为生产线中的核心设备,其稳定运行对生产效率至关重要。然而,电网中的电压波动(晃电)现象常常导致电动机控制回路中的接触器释放,进而引发设备停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介绍了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ARD-KHD-S03抗晃电装置在工厂生产线马达保护中的应用,详细阐述了其工作原理、技术特点及实际应用效果,旨在为工厂提供一种有效的电力保护解决方案。

关键词

抗晃电装置、电动机保护、电压波动、ARD-KHD-S03、工厂生产线

 1. 引言

在工业生产中,电动机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设备中,承担着重要的动力传输任务。然而,电网中的电压波动(晃电)现象,如雷击、短路重合闸、电网故障等,会导致电动机控制回路中的接触器释放,进而引发设备停机。这不仅影响生产效率,还可能造成设备损坏和经济损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了ARD-KHD-S03抗晃电装置,该装置具备“晃电保持+晃电再起动”功能,能够有效抵御电压波动对电动机控制回路的影响,保障设备的连续运行。

2. 晃电的危害

配电系统中的晃电(或电压瞬间波动)是指电压在短时间内出现异常波动,通常是由于电网负荷突然变化、设备故障或其他因素引起的。这种现象可能对工业设备和生产线造成严重危害。以下是一些主要危害:

2.1 电气设备损坏

电压瞬间波动可能导致电气设备过载、烧毁或损坏。尤其是对于精密的控制系统和电机设备,晃电可能导致损坏或使设备无法正常运行。

2.2 生产中断

对于生产线而言,电压波动可能导致机器停运或产生故障,影响生产的连续性和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停工,造成经济损失。

2.3 设备过早老化

频繁的电压波动会加速电气设备的老化,导致设备寿命缩短,并增加维修和更换的成本。

2.4 控制系统失灵

现代工厂中,许多生产线依赖于自动化控制系统。电压不稳可能导致控制系统的异常,进而影响整个生产流程的稳定性。

2.5 数据丢失或错误

在一些高度依赖计算和数据处理的工业场景中,电压波动可能导致计算机或数据处理设备发生错误,甚至可能导致数据丢失,影响生产计划和质量控制。

2.6 安全隐患

电压波动还可能引发安全问题。例如,电压瞬间下跌可能导致电气保护装置误动作,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引发电火灾等安全事故。

因此,防止和减少晃电对工业设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抗晃电装置(如稳压器、UPS、滤波器等)在工厂生产线中的应用非常关键。

3.安装抗晃电保护装置的好处

在工厂生产线安装抗晃电保护装置具有多方面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保障设备稳定运行

抗晃电装置能够稳定电压,避免电压波动对设备的直接影响。这有助于提高设备的运行稳定性,防止电压波动导致的电气设备故障,从而确保生产线的正常运行。

3.2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电压波动会加速电气设备的老化,增加设备维修和更换的频率。通过安装抗晃电装置,能够有效地减少电气设备因电压不稳而受到的损害,从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维护成本。

3.3 提高生产效率

抗晃电装置能确保生产线电力供应的稳定性,避免因为电力波动而导致设备停机或生产中断。这样能够确保生产过程的连续性,避免因停机造成的生产效率损失。

3.4 减少故障率和停机时间

由于抗晃电装置能够迅速调节电压波动,减少设备故障发生的概率,降低了停机和修复的需求。这有助于保持生产的运转,并减少因设备故障导致的停工时间。

3.5 提高产品质量

电压不稳可能影响到生产设备的精密操作,导致产品质量的不稳定。通过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抗晃电装置能有效保障生产设备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从而提高产品的一致性和质量。

3.6 提升安全性

电压波动可能导致电气保护装置误动作,或者引发电气火灾等安全隐患。安装抗晃电装置能够有效降低这种风险,提升生产环境的安全性。

3.7 降低能耗与成本

电压波动可能导致设备能效降低,浪费能源。抗晃电装置能够提高设备的工作效率,减少无谓的能量浪费,从而降低能耗,达到节约成本的效果。

抗晃电保护装置的安装对于工厂生产线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够减少电力波动的负面影响,提升生产效率和设备寿命,从而在经济效益和安全性方面为企业带来的利益。

4.抗晃电装置的工作原理

4.1 晃电保持功能

抗晃电装置通过检测电网电压的波动,当电压跌落到设定阈值时,装置会自动启动晃电保持功能,维持接触器的合闸状态,防止接触器因电压波动而释放。该功能适用于AC220V和AC380V的接触器,能够有效抵御电压跌落引起的接触器释放。

4.2 晃电再起动功能

在电压恢复后,装置会自动启动晃电再起动功能,重新合闸接触器,确保电动机能够快速恢复运行。该功能适用于变频回路和软启动回路,能够根据设定的恢复电压阈值和再起动延时,分批起动电动机,避免因同时起动多个电动机而对电网造成冲击。

5.ARD-KHD抗晃电装置

交流接触器作为电动机回路重要的控制元件,在工业生产中承担了重要的作用。雷击、 短路重合闸、电网故障、大功率设备启动等原因引起的电压跌落(晃电)现象严重影响接触 器的正常工作,并引起相关联锁设备停机,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安科瑞 ARD-KHD-S03 系列抗晃电装置,具备 “晃电保持+晃电再起动”功能,能够 抵御接触器控制回路晃电引起的接触器释放(不包括直流接触器或带节能功能的接触器), 也可以针对变频、软起回路实现再启动,保障设备的连续性运行,为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5.1型号规格

注:1、本产品用于带节能功能的接触器时可实现晃电再启动功能;

2、用于变频、软起回路时,不用选择接触器电流规格。

5.2技术参数

6. 抗晃电装置的技术特点

6.1 可编程设置

ARD-KHD-S03装置具备4路可编程DI输入和4路可编程无源DO输出,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灵活配置。此外,装置还支持MODBUS_RTU通讯,方便用户进行远程监控和控制。

6.2 事件记录功能

装置可选配记录晃电事件、开关量事件、接触器事件、装置事件、上电事件、暂升暂降事件等,各类事件各16条,方便用户进行维护管理和故障排查。

6.3 液晶显示与U盘升

装置主体标配液晶显示,用户可以通过显示屏实时查看装置状态和参数。此外,外置显示单元支持U盘程序升,方便用户进行软件更新。

7. 设备规格

8.晃电保持接线图

9. 抗晃电装置在工厂生产线中的应用

应用场景

在工厂生产线中,电动机广泛应用于输送带、风机、泵等设备中。这些设备一旦因电压波动而停机,将直接影响生产线的连续运行,甚至导致产品报废。通过安装ARD-KHD-S03抗晃电装置,可以有效防止因电压波动导致的设备停机,保障生产线的稳定运行。

 结论

ARD-KHD-S03抗晃电装置通过其独特的“晃电保持+晃电再起动”功能,能够有效抵御电压波动对电动机控制回路的影响,保障工厂生产线的连续运行。其可编程设置、事件记录功能和液晶显示等特性,进一步提升了装置的实用性和可维护性。在工厂生产线中广泛应用该装置,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减少设备维护成本,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