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项目中Ethercat转Profinet的运用案例分享

楼主(2025-02-13):
新能源项目中EthercatProfinet的运用案例分享

  系统架构: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站中,采用Ethercat协议的倍福PLC用于对光伏板阵列的汇流箱、逆变器等设备进行分布式控制和数据采集,监测光伏板的输出电流、电压、温度等参数以及逆变器的工作状态。而采Profine协议的西门子PLC作为中央控制系统,负责对整个电站的运行进行集中监控和管理,与电网调度系统进行数据交互。捷米特JM-ECAT-PN网关用于连接倍福PLC和西门子PLC,实现两种不同协议网络之间的数据通信。

产品特点

Ø 应用广泛:应用于支持PROFINET接口的变频器、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仪表、PLC、DCS、FCS等等。

Ø 配置简单:用户不必了解PROFINET和EtherCAT细节,只需要参考手册,根据要求就能配置网关,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功能。

技术指标

Ø ECAT-PN在EtherCAT一侧为EtherCAT从站,在PROFINET一侧作为PROFINET从站。

Ø EtherCAT侧输入输出各式512字节

Ø 支持标准的PROFINET/IO协议

Ø PROFINET支持的最多16个槽位,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1440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1440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TIA Portal设定

Ø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Ø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Ø 外形尺寸:34mm(宽)×110mm(高)×70mm(厚)

Ø 安装方式:35mm导轨

Ø 防护等级:IP20

连接与配置:将捷米特JM-ECAT-PN网关的Ethercat端口与倍福PLC相连,作为Ethercat从站接收倍福PLC发送的关于光伏设备的运行数据。网关的Profinet端口与西门子 PLC 连接,作为Profinet从站将数据传输给西门子PLC。在西门子PLC的Profinet配置软件中添加网关设备,设置网关的IP地址、设备名称等参数,并配置输入输出数据长度,以确定从倍福PLC接收的数据范围和格式。在倍福PLC的Ethercat配置环境中,设置网关的Ethercat从站参数,如站地址等,使网关与倍福PLC建立通信连接。以下为具体配置方法:

首先导入XML文件

将捷米特JM-ECAT-PN模块从站的XML文件复制粘贴至TwinCAT3安装目录(默认安装路径):C:\TwinCAT\3.1\Config\Io\EtherCAT;

配置ECAT-PN模块

新建工程

打开安装好的TC3软件,在电脑右下角右键点击TC3图标,选择“TwninCAT XAE(TcXaeShell)”

进入VS开发环境;

在TC3主菜单栏执行“文件”-“新建(N)”-“项目(P)…”;

或者在Open界面下执行“New TwinCAT Project…”

选择TwinCAT Project,修改工程名称,点击“确定”;

之后显示如下界面:

在TC3内安装EtherCAT主站网卡驱动,点击主菜单栏“TwinCAT”下的“Show Realtime Ethernet Compatible Devices…”,选择本机网卡,点击“Install”;

若成功安装网卡后显示如下界面:

扫描从站设备

在上图中“I/O”展开“Devices”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选择“Scan”扫描连接的从站或者选中“Devices”后点击扫描按钮“

点击“确定”按钮,弹出“1 new I/O devices found”对话框,选择所需要的Ethernet接口,点击“OK”;

如下图所示:

点击“是(Y)”将扫描从站设备;

选择是否进入“Activate Free Run”,点击“否”;

正常扫描到如下设备:

以上就是通过捷米特JM-ECAT-PN网关实现了光伏电站中不同协议PLC之间的数据交互,西门子PLC能够实时获取光伏板和逆变器等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实现对电站的远程监控和管理。例如,当检测到某组光伏板的输出功率异常时,可通过西门子PLC发出指令,由倍福PLC控制相应的设备进行调整或报警,提高了光伏发电站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减少了人工巡检的工作量和成本。

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花费时间观看小编精心撰写的文章。要是您在阅读过程中,对文中内容或相关技术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直接联系捷米特技术曹工。在此,热烈欢迎广大技术爱好者和网友们前来交流探讨,无论是经验分享还是问题求解,相信思维的碰撞总能带来新的启发。最后,衷心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顺遂,工作一帆风顺,每天都能收获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