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为梯形图

楼主(2025-02-13):
// 假设模拟量输入值存储在VD10中

LD     I0.0         // 假设I0.0是温度采集的触发信号

MOVW  AIW0, VD10   // 读取模拟量输入值到VD10(AIW0是模拟量输入寄存器的地址)

// 转换模拟量值为温度值

L      VD10

SUBI   5530

L      22118        // 27648 - 5530

DIV    D1

MULI   800          // 假设温度范围是0-800℃

ADDI   Tmin         // 加上最小检测温度Tmin

MOVW   VR, VD16     // 将转换后的温度值存储到VD16并显示

网友A:
我没有模拟软件,你试一下

网友A:
图片压缩太厉害了,具体就是把输入数值这个整数先转换成双整数,然后再转换成浮点数,再进行运算,算完后再取整,放到VD16里面

网友B:
模拟量输入 转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