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保护用的仪表

楼主(2025-02-13):
工厂主变压器保护用的仪表都有哪些?

检测电压 电流  温度  油温  油位  瓦斯  这些  都是分开的仪表  还是一个综合的仪表   带485接口吗?怎么监控呀?有没有配电的工程师给解一下惑呀

网友A:
现在成套的高压柜都会配置综保单元的,你说的那些仪表都被集成了,而且都配备485接口,不仅可以读取保护参数,还可以通过通讯控制合闸分闸,大部分都有一块LCD屏,显示分合闸状态,好一点的综保还有红外感应,有人靠近时会自动亮屏,若处于合闸状态还有提示音让你远离设备。

网友B:
小容量变压器没必要使用综保。杆上变压器连仪表都没有,就三个跌落式。

大容量变电站采用变压器综合继电器保护。

网友C:
这些仪表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综合的,具体配置取决于需求和系统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成套的高压柜都会配置综保单元的,你说的那些仪表都被集成了,而且都配备485接口,不仅可以读取保护参数,还可以通过通讯控制合闸分闸,大部分都有一块LCD屏,显示分合闸状态,好一点的综保还有红外感应,有人靠近时会自动亮屏,若处于合闸状态还有提示音让你远离设备。

学习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容量变压器没必要使用综保。杆上变压器连仪表都没有,就三个跌落式。大容量变电站采用变压器综合继电器保护。

学习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仪表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综合的,具体配置取决于需求和系统设计。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D:
aili16-88 sou申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