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风机启动投入式液位计就受影响

楼主(2025-02-14):
现场的鼓风机一开,我的三个投入式液位计就受影响。具体情况是,鼓风机的位置与三个投入式液位计有40米的距离,并且鼓风机接入的电柜和PLC与三个液位计的接入的电柜和PLC不在同一个电柜,且这两个电柜的距离也有40米左右,且与鼓风机接入同一个PLC的那个液位计没有受影响,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电磁干扰的问题,电机运行干扰投入式液位计的通信传输;

问题定位,需确定下:

1、这两个电柜的供电电源是一个电源分支 过来的?

2、是否方便将有影响的3个液位计,先更换一个进行一定屏蔽的液位计、或者较好的其他传感器(那个正常的那个液位计),看看是否正常?

3、跟鼓风机在一起的,没有影响的液位计 也是投入式的?

  • Dennis06楼主

    2、淘宝买了一个其它品牌的液位计探头,安装上去没有受影响; 3、也是投入式液位计的,而且是同一个品牌的,我就感觉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没有影响,另外三个有影响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Dennis06: 再确认下: 淘宝后买的那个,替换 受影响的那三个中的一个,然后没影响? 还是另外安装上去,不是替换? 若是替换的话,难道之前的那三个 产品质量不太好,通信线 或者其他部件屏蔽做的很差?~

网友B:
  先按1 楼说的方法试试看。还有:鼓风机的电源线及控制线与3 个液位计的布线是个什么状态?如果鼓风机的电机是由变频器驱动的, 则应重点考虑变频器引起的干扰。

  • Dennis06楼主

    设备不在同一个地方的,所以电缆布线也没有在一起

网友C:
可能不是鼓风机的事。

网友D:
要检查一下鼓风机的动力电缆和液位计的信号电缆是不是有并行敷设的情况,正常来看40米距离干扰不大,但如果电缆有交集就影响较大。另外可以更换一下液位计电源看是否有效,排查一下因鼓风机运行造成电压波动影响24V的输出品质。

网友E:
aili16-88 sou申汇电机

网友F:
接地,解决干扰问题,现象说明启动一瞬间电流波动磁场等原因引起,1,解决干扰,2改变风机启动方式降低电源波动

网友G:
1、解决接地问题,主要是鼓风机动力线以及液位计信号线;

2、鼓风机动力电缆线和液位计信号电缆线必须做有效隔离

3、液位计信号线采用屏蔽双绞线,提高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