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如何验证控制卡输入口硬件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2025-02-17):
根据输入口等效电路图分析:

当输入口和EGND导通的时候输入口就可以捕获到信号。那么我们可以准备一根导线,导线的一端接IO电源的地(EGND),导线的另外一端去不停的触碰对应输入口的端子。同时打开RTSys/ZDevelop软件连接控制卡后打开输入口监控界面去观察对应的输入口状态是否会根据触碰的情况而变化,如果对应输入口和EGND导通时对应输入口状态就显示绿灯,输入口和EGND不导通时对应的输入口状态就显示红灯,那么输入口的硬件就是正常的。

网友A:
https://detail.1688.com/offer/850164871182.html?spm=a26286.8251493.description.2.221425b25znk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