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ob33

楼主:
McgsPro 3.3.6.6354 SP1.3 版本
博图是v20
plc是s7 1200 固件版本是4.5
Allen010
1、可能的原因:触摸屏的1200驱动,需要更新;2、可以按着下面的配置过程 检查下 自己的配置过程:https://it.sohu.com/a/727215175_120720030
发表回复
yiyang1
目标机应该是222
noob33楼主
目标这个十触摸屏幕的下载程序,就是触摸屏的地址。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5-02-19):
江湖再见-余辉
二楼正解
西北风吹沙
二楼说的对。目标机改为222
申汇电机
aili16-88 suo申汇电机
ICD
本地端口号改成0试试
鎏金
目标机是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