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TE温控

楼主(2025-02-18):
最近用台达的DTE温控模块,使用自整定来调整PID参数后 ,他们的控制参数的比例 积分 微分 被设定死无法更改,如何在程序中添加实现PID的自整定和通讯功能,能自主的调节控制参数的比例 积分 微分,怎么实现此功能各位大佬们

网友A:
可使用台达的DELTA IA-TC DTE(中文版)软件进行设置。可到台达官网下载,

  • 修行的天楼主

    我之前已经使用这个软件PID自整定过了,我现在是想要在程序中实现自整定,就是程序运行后检测到温差超过设定上下浮动标准之后就自动开启自整定功能,不需要我再一次的打开台达的温控软件自行调整

网友B:
偷懒。

自整定的目的是设备开始调试时,不知道PID设置的合适参数,设置自整定运行几个调节周期后,查看PID参数与你想要的结果是否符合,再微调PID参数,达到你要的调节品质。

不能自整定后就不管了。

  • 修行的天楼主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检测出来他们各个铆头的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太快或者太慢 所以他们想在程序运行完成一次后 自动的pid自整定,因为我是刚刚接触这边所有我不太懂如何写这段程序并通讯上

网友:
  • 修行的天楼主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检测出来他们各个铆头的上升或者下降的速度太快或者太慢 所以他们想在程序运行完成一次后 自动的pid自整定,因为我是刚刚接触这边所有我不太懂如何写这段程序并通讯上

网友C:
aili-16-88申汇电机

网友D:
走485通讯就行了,可以一键自整定,也可以随你设置。我们都是用触摸屏和温控走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