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欧姆龙PLC是什么原因?怎么没法初始化?

楼主(2025-02-22):
一个CPM2AH的老款PLC,之前有密码释放密码后,可以上传程序上来,但是我想初始化,下载新程序进去怎么下载不了,初始化也不行,网上说DM6602设置为0,我监控看这个数据本身就是0,我用PLC下拉菜单里的清除所有内存区,也清除不了,怎么回事,我想清空这个PLC。谢谢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2025-10-22):
一方面是下载程序覆盖应该还有个密码,应该还有内存卡初始化的方式可以清除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