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200SMART串口通讯

楼主(2025-02-23):
昆仑通态TPC1021Et屏与200SMART串口通讯时,PLC运行状态与屏通讯不上,PLC停止状态与屏能通讯上,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ppi?还是modbus

网友B:
查看通讯状态,  通讯状态里的值可以查到故障原因.
另外线接对没有.其次湿波特率,站号.校验位.停止位.等待时间.

网友C:
估计是搞成modbus通讯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大概率就是运行时修改了通讯参数或模式,无论是串口还是网口,你都得检查下程序,最好是用驱动去通讯,如果是串口的话最好预留一个单独的串口去和屏通讯,不要和其他外设共用串口。

网友E:
串口通信走PPI协议或者ModbusRTU协议

网友F:
看一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MODBUS通信的,运行的时候可能是ModbusRTU协议,可以换个端口

网友G:
看看 工控网AI小助手工控一点通的回答吧。

根据上述分析,以下是针对昆仑通态TPC1021Et屏与西门子200SMART PLC串口通讯问题的分步解决方案:

  1. 确认通讯参数一致性

    • 在触摸屏和PLC中设置相同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例如,波特率通常设置为9600或19200,数据位为8位,无校验,停止位为1位。

  2. 检查通讯线缆和接口

    • 使用已知良好的RS-485通讯线缆连接触摸屏和PLC的串口。

    • 确保线缆连接正确,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

  3. 查看PLC的系统块和通讯块配置

    • 在西门子STEP 7-Micro/WIN软件中,确保PLC配置了正确的系统块(如SFC/FC块)和通讯块(如SCL通讯块)。

    • 将配置好的系统块和通讯块下载到PLC中,确保在运行状态下PLC支持串口通讯。

  4. 关闭PLC编程软件

    • 在触摸屏尝试通讯时,确保PLC的编程软件(如STEP 7-Micro/WIN)已经关闭,避免占用串口资源。

  5. 检查PLC的运行状态通讯指示

    • 在PLC运行状态下,观察其串口指示灯,确认是否有数据传输的迹象。如果指示灯闪烁,说明PLC正在尝试通讯。

  6. 更新触摸屏驱动程序和PLC固件

    • 确保触摸屏的驱动程序和PLC的固件都是最新版本,或者至少是兼容的版本。如有必要,从制造商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驱动和固件。

  7. 测试其他通讯方式

    • 如果串口通讯问题依旧存在,可以尝试使用以太网通讯作为替代方案。在PLC和触摸屏中配置以太网参数,确保网络连接正常。

  8. 咨询技术支持

    • 如果以上步骤仍无法解决问题,建议联系昆仑通态或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团队,提供详细的问题描述和配置信息,寻求专业帮助。

通过以上步骤,可以系统性地排查和解决昆仑通态TPC1021Et屏与西门子200SMART PLC串口通讯在PLC运行状态下无法连接的问题,确保设备正常通讯和运行。

网友H:
出现这种问题通常是由于通讯参数配置不当或硬件问题引起的。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 检查通讯参数

  • 波特率:确保触摸屏和PLC的波特率设置一致(如9600、19200等)。

  • 数据位:通常为8位。

  • 停止位:通常为1位。

  • 校验位:确保校验位设置一致(如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2. 检查PLC程序

  • 通讯中断:检查PLC程序中是否有通讯中断或冲突的代码。

  • 通讯指令:确保PLC程序中的通讯指令(如XMT、RCV)正确配置,并且在PLC运行时不会影响通讯。

3. 检查硬件连接

  • 接线:确保RS485接线正确,A、B线分别连接到PLC和触摸屏的对应接口。

  • 终端电阻:在RS485总线的两端加120Ω终端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

4. 检查PLC运行状态

  • 运行模式:确保PLC在运行模式下不会禁用通讯端口。

  • 通讯端口配置:检查PLC的通讯端口配置,确保在运行模式下通讯端口仍然启用。

5. 更新固件和驱动程序

  • PLC固件:确保PLC的固件是最新版本,必要时进行更新。

  • 触摸屏驱动程序:确保触摸屏的驱动程序是最新版本,必要时进行更新。

6. 使用调试工具

  • 串口调试工具: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如串口助手)监控通讯数据,检查是否有数据发送和接收。

  • PLC调试工具:使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监控PLC的运行状态和通讯状态。

7. 检查电源和接地

  • 电源稳定性:确保PLC和触摸屏的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影响通讯。

  • 接地:确保PLC和触摸屏的接地良好,避免接地不良引起的干扰。

以下是一个示例:

配置PLC

MOVB 16#09, SMB30  // 9600波特率,8数据位,无校验,1停止位

MOVB 16#04, SMB87  // 启用接收,忽略起始字符,忽略结束字符

MOVB 16#0A, SMB88  // 接收缓冲区起始地址

MOVB 16#0F, SMB89  // 接收缓冲区结束地址

MOVB 16#0A, SMB94  // 接收超时时间(10ms)

配置触摸屏

通讯参数: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 PLC地址:设置正确的PLC地址(如1)。

如果通过以上步骤,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联系昆仑通态或西门子的技术支持。

网友I:
运行时通讯的ppl 不运行时485

网友J:
更改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