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

楼主(2025-02-24):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

一、案例背景

某市政污水厂需将分散泵站的施耐德ATV312变频器(Profibus DP从站)接入中央控制室AB CompactLogix PLC(EtherNet/IP主站),实现泵组启停与流量远程调控。通过使用捷米特JM-DPM-EIP协议转换网关模块以满足现场需求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2)

二、硬件设备

1. AB CompactLogix PLC支持标准的EtherNet/IP协议

2. 施耐德ATV312变频器支持标准的Profibus DP协议

3. 捷米特JM-DPM-EIP网关:实现Profibus DP网络转EtherNet/IP网络之间无缝内部连接至控制系统及所连接的设备。该网关可实现在两个网络之间快速传输循环I/O数据。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3)

三、技术指标

Ø DPM-EIP设备在PROFIBUS一侧为PROFIBUS DP主站,在EtherNet/IP一侧可以作为EtherNet/IP从站。

Ø 支持标准的  EtherNet/IP 协议。

Ø 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500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500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Rockwell Logix控制器设定

Ø PROFIBUS侧,该设备集成了PROFIBUS DP主站接口,PROFIBUS DP网络组态由配置软件完成,最多支持125个从站;

Ø PROFIBUS DP V0、V1协议规范

Ø 强大的主站接口,最大支持波特率为12M

Ø 每个方向支持最大512字节的输入输出数据

Ø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  3.5W

Ø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四、设备连接及配置过程

1. 网络架构

每个泵站部署JM-DPM-EIP网关,Profibus DP端连接变频器(波特率93.75kbps),EtherNet/IP端通过光纤Modbus TCP转EtherNet/IP接入广域网。

双击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4)图标,打开软件,在RSLinx软件中配置通讯驱动程序,从 “Communications”(通讯)下拉菜单中选择“Configure Drivers”(配置驱动程序),将出现“Configure Drivers”对话框;(在添加新驱动程序之前,确认满足以下条件:工作站正确配置工作站的IP地址和其他网络参数,正确连接到EtherNet/IP网络)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5)

Available Driver Types”(可用的驱动程序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EtherNet/IP Driver”(EtherNet/IP驱动程序)或者Ethernet devices”(以太网设备),然后点击“Add New”(新加);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6)

将显示“ Add New RSLinx Classic Driver”(添加新RSLinx Classic驱动程序)对话框;可以修改新的驱动程序名称,此例子接受缺省名字(AB_ETHIP-2)然后单击OK;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7)

新的驱动程序AB ETHIP - 2 A-B Ethernet RUNNINGConfigured Drivers列表里,如下图,点击Close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8)

点击Communication下拉菜单的RSWho或者点击RSWho图标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9),弹出RSWho对话框,显示控制网络的树状浏览画面,双击AB_ETHIP-2,Ethetnet验证刚才配置的AB_ETHIP驱动能否与Logix控制器或者网关设备进行通讯;(如果有设备的通讯状态出错,例如一个被认可的设备被拔掉,设备显示带红色X,表明RSWho原先认可,但现在无法找到);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0)

可使用RSLinx软件(或者Studio 5000)修改通讯模块的IP地址,右击EtherNet/IP模块,选择Module Configuration(模块配置)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1)

单击Port Configuration(串口配置)选项卡,修改完成后点击确认;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2)

采用网状冗余网络(HSR协议),确保通信链路高可用性。

协议配置

Profibus DP侧(施耐德SoMove):

§ 配置变频器DP地址(如站地址6),映射控制字(8501)与状态字(8502)至DP通信区。

  添加PROFIBUS DP主站:在左侧设备窗口,选中“主设备”下的“ET103EIP2DP”,按住鼠标左键拖拽至右侧编辑窗口释放鼠标,主站模块

ET103EIP2DP添加成功并生成PROFIBUS总线网络如下图所示;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3)

双击Master图标,弹出“主设备属性”对话框,在“DP总线”标签页,包括

总线波特率以及总线参数,默认主站地址为2,默认波特率为500Kbps;选择下拉框

并选中对应主站的波特率即可;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4)

“参数”标签页,配置EtherNet/IP网络参数,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输入输出字节长度,配置完成点击“确认”,如下图所示;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5)

添加PROFIBUS DP从站,在设备窗口“从属设备”下选择从站模块(已经正

确安装DP从站GSD文件),按住鼠标左键拖拽至编辑窗口,弹出“指定地址”对话框,设置从站地址,点击“确认”后从站模块自动加载到DP总线网络;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6)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7)

双击Slave图标,弹出“从站设备属性”对话框,在“通用”标签页,包含从站信息、标识符、Stand参数、看门狗等参数;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8)

“输入输出”标签页,为从站设备组态通讯映射区,在左侧通讯区列表中选择通讯子模块,选择“input 8 bytes”,点击“添加”即可加载完成,同样操作添加“output 8 bytes”,如下图所示: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19)

选中通讯子模块,点击“属性”,在模块属性中查看或者修改输入输出偏移参数,如下图所示;

项目

描述

模块名称

从站中添加的输入输出子模块

偏移地址

PROFIBUS DP输入/输出起始偏移,例如添加input 8 bytes 偏移起始为0:即从第0字节起始连续8字节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20)

完成从站组态后,选中相应从站,可在描述窗口显示从站属性参数;

选中Master图标,可在描述窗口显示所以配置从站属性参数;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21)

4.4.5 通讯设置

1. 在工具栏中点击“生成程序”按钮;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22)

2. 点击菜单栏“设置”选择Ethernet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23)

3. 点击“搜索”,弹出如下界面后再次点击搜索网关模块,成功搜索网关后双击模块信息,返回后点击“是”;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24)

4. 点击工具栏的“下载程序”。

 Profibus DP转EtherNet/IP实现罗克韦尔PLC与施耐德变频器通讯实操指南(图25)

EtherNet/IP侧(罗克韦尔FactoryTalk):

§ 创建生产者/消费者标签(如Pump_Speed_SET、FlowRate_ACT),通过CIP Sync实现时间戳同步。

2. 远程监控逻辑

中央PLC通过网关下发泵速指令,同时采集流量、压力数据(Modbus寄存器映射至EtherNet/IP标签)。

启用网关的数据缓存功能,在网络中断时暂存30秒数据,恢复后自动补传。

3. 安全与维护

配置VPN隧道加密网关与PLC间通信,符合IEC 62443标准。

通过网关Web界面远程诊断DP从站状态(如变频器故障代码E.OL1)。

4. 效果与优化

· 响应速度:远程指令下发至泵站执行延迟<200ms,满足SCADA实时性要求。

· 运维效率:故障排查时间缩短50%,减少现场巡检频率。

五、总结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设备间的通信协同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而捷米特JM-DPM-EIP网关堪称破局神器,其核心价值令人瞩目:

  1. 打破协议壁垒,实现无缝对接:它能让 Profibus DP 设备与 EtherNet/IP 生态系统高效连通,完成协议间的无缝转换,消除通信阻碍,让不同设备顺畅 “交流”,生产流程更流畅。

  2. 超强兼容性,适配多元品牌:西门子、施耐德、欧姆龙等主流 PLC 品牌都能与之完美适配,无需担心兼容性问题,不同品牌设备都能在它的协调下有序工作。

  3. 部署灵活多变,适应复杂环境:不管是星型、线性还是冗余网络,它都能轻松驾驭,面对各种严苛的工业环境,也能稳定运行,为生产提供可靠保障。

  4. 严守数据安全,护航工业信息:内置先进的加密与诊断功能,严格遵循工业信息安全标准,全方位保护数据安全,让生产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