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wave micro 艾默生PLC的modbus通讯

楼主(2025-02-24):
plc可以通过modbus通讯是吧,具体内部地址,怎么通过modbus读取,比如%MX1.0.1,这个地址怎么对应modbus地址呢,是需要在openbsi中设置呢,还是有什么对应规则,还是要编程序转呢?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既然是标准的MODBUS.那么都是有标准的,每个品牌都有相对应的地址,  比如台达DVP的D0这个软元件,对应的H1000这给地址.十进制的4096.   那么通讯的时候前面要加一个4*0001 .   那么4*0001+4096=404097这给地址就可以读取到这D0了.一般读取时尽量读取两三个 对比一下.因地址偏移的情况,有的品牌要再加一.有的则不加.

网友B:
现在还有艾默生PLC吗?当年我可是专家

  • 酷卡帝

网友C:
% MX1.0.1 是 PLC 内部的位存储地址,在 Modbus 通讯中,要将其转换为 Modbus 地址,不同品牌和型号的 PLC 有不同对应规则。Modbus 的 0x 地址对应离散量输入,1x 地址对应线圈。像西门子等 PLC,会有专门的地址映射表,可据此查找对应关系。多数情况下无需在 OpenBSI 中设置。若默认规则不满足需求,也可通过编程实现地址转换,从而完成数据读取。

网友D(2025-10-09):
这个必然是通过程序转的 需要自定义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