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OPC!WinCC直连多台S7-200 Smart的无线通讯教程来了

楼主(2025-02-25):
测试设备与参数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上位机:WinCC7.4 × 1台

达泰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3块

主从关系:1主2从

通讯接口:RJ45接口

供电:12-24VDC

通讯协议:ModbusTCP/IP协议

传输距离:100米,1KM

本方案以WinCC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为例,在ModbusTCP/IP协议下实现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用户无需更改程序。

接线方式

1. 上位机与DTD418MB接线

2. PLC与DTD418MB接线

WinCC参数设置及测试界面

1.打开变量管理

2.添加新的驱动程序

3.添加2个不同地址的PLC

其中的“192.168.2.13”是cpu的ip地址。如果有多台PLC IP地址不同即可,需要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4.画面设计

5. 画面控件与变量的关联

PLC参数设置

1. 编写一个启停程序

其中Q0.2和Q0.3是起保停

2. PLC的IP地址设置

3. 将程序下载到PLC

测试方法

1. 用WICC的Q0和Q1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WINCC上监测Q点输出。

2. 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WINCC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3. 通过给PLC相应寄存器写入数值,看WINCC是否有对应的数值

网友A(2025-10-22):
记录的非常仔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