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了解阀门电动装置,如何更好的选择阀门电动装置

楼主(2025-02-26):
阀门电动装置,简称电动执行器,是一种通过电力驱动来启闭或调节阀门的装置。它在阀门程控、自控和遥控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运动过程可由行程、转矩或轴向推力进行精确控制。该装置的工作特性及利用率,与阀门的种类、工作规范以及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密切相关。

电动执行器通常由专用电动机、减速机构、行程控制机构、转矩限制机构、手动电动切换机构以及开度指示器等部分组成。专用电动机具有过载能力强、起动转矩大、转动惯量小等特点,适合短时、断续工作。减速机构则负责降低电动机的输出转速,以满足实际工作需求。

在选择电动执行器时,需根据阀门类型进行匹配。例如,角行程电动执行器适用于蝶阀、球阀、旋塞阀等,其输出轴转动小于一周即可实现阀门的启闭;多回转电动执行器则适用于闸阀、截止阀等,其输出轴转动需多圈才能完成启闭过程。此外,直行程电动执行器则适用于单座调节阀、双座调节阀等,其输出轴以直线运动方式进行启闭控制。

最后,还需根据生产工艺的具体控制要求来确定电动执行器的控制模式。开关型控制模式是其中之一,它采用开环控制方式,简捷高效。

1.开关型电动执行器主要负责对阀门进行开或关的控制,确保阀门处于完全打开或完全关闭的状态,这类执行器无需对介质流量进行精细调节。值得注意的是,开关型电动执行器因结构设计差异,可分为分体结构和一体化结构。在选型时,必须明确指出所需结构,以避免现场安装时与控制系统的不匹配。

2.分体结构,即普通型,其特点是控制单元与电动执行器分离。这种设计需要外接控制单元才能实现对阀门的控制,通常采用控制器或控制柜进行配套。然而,这种结构的缺点在于系统整体安装不便,增加了接线和安装成本,且故障诊断和维修相对困难,性价比不够理想。

相比之下,一体化结构,或称为整体型,将控制单元与电动执行器集成在一起。这种设计允许就地操作,只需远程输出相关控制信息即可实现操作。它简化了系统安装,减少了接线和安装费用,并便于故障诊断和排除。尽管如此,传统的一体化结构仍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智能电动执行器应运而生。

此外,调节型电动执行器不仅具备开关型一体化结构的功能,还能对阀门进行精细调节,控制介质流量。在选型时,需要明确控制信号类型(如电流或电压信号),工作方式(电开型或电关型),以及失信号保护功能。这些功能将确保电动执行器在复杂的使用环境下能够稳定、可靠地工作。

根据使用环境和防爆等级的不同,阀门的电动装置可分为普通型、户外型、隔爆型以及户外隔爆型等多种类型。同时,阀门的启闭所需的扭力也是选择电动执行器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使用者会提出或阀门厂家会自行选配所需的扭力,而执行器厂家则负责确保执行器的输出扭力符合要求。

在选型时,还需要考虑操作力矩、操作推力、输出轴转动圈数、阀杆直径以及输出转速等多个因素。操作力矩是选择阀门电动装置的关键参数,其输出力矩应至少达到阀门操作最大力矩的2~5倍。此外,还需根据阀门的公称通径、阀杆螺距和螺纹头数来计算输出轴的转动圈数,以确保电动装置能够满足阀门的启闭需求。

同时,对于多回转类明杆阀门,还需注意电动装置允许通过的最大阀杆直径是否能够通过所配阀门的阀杆,以避免无法组装成电动阀门的情况。而对于部分回转阀门以及多回转阀门中的暗杆阀门,虽然无需考虑阀杆直径的通过问题,但在选配时仍应充分考虑阀杆直径与键槽的尺寸,以确保正常工作。

最后,阀门的启闭速度也需要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进行选择,以避免过快产生水击现象。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正确选择适合的阀门驱动装置,确保阀门的稳定、可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