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udio 5000导出变量表无注释

楼主(2025-02-27):
Studio 5000  V32在工具导出变量和逻辑注释后,在excel表格打开csv格式文件,看不到变量注释,请问为何?

网友A:
注释变成乱码了是吗

网友B:
CSV直接打开不行的吧,在Excel中读取这个CSV文件数据呢

网友C:
原因编码格式不对。解决思路有以下三个。你可以试试

1、导出选文本,然后用excel打开。

2、先打开excel,然后选择数据,选择从文本/CSV,最后选择CSV文件并选择UTF-8格式。

3、用WPS打开CSV文件。

网友D:
有专门的软件进行转换

网友E:
我们都是好孩子

网友F:
可以看下导出时的选项设置,也许未勾选包含注释相关选项或者将 CSV 文件另存为 Excel 支持更好的格式,如 XLSX

楼主:
试了下1:先导出TXT文本格式;

          2:打开先打开EXCEL文件,打开TXT文本,文件类型选分隔符号,文件原始格式936:简体中文。

          然后打开文档就显示中文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