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EtherNet/IP打通工控机与机器人的实时安全联锁

楼主(2025-02-27):
EtherCAT转EtherNet/IP打通工控机与机器人的实时安全联锁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1)

一、案例背景

在钱江机器人公司的生产场景中,机器人控制柜配件刀片式IO板的应用面临着特殊的技术挑战。现场工控机采用EtherNet/IP通信协议,而刀片式IO板作为从站设备,需要通过EtherCAT网络进行连接。然而,工程师们在开发EtherCAT主站部分时面临时间紧迫的问题,难以自主完成相关开发工作。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钱江机器人公司的技术团队开始在市场上广泛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他们对市面上众多产品的技术参数进行了详细分析,包括数据传输速率、兼容性、支持的设备类型等关键指标。同时,他们也高度重视售后服务的质量,评估供应商能否提供及时、专业的技术支持。稳定性更是重中之重,毕竟在工业生产环境中,设备的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经过多轮严谨的筛选与比对,最终捷米特品牌的JM-ECTM-EIP网关模块脱颖而出。这款网关属于EtherCAT主站网关,能够完美实现EtherNet/IP到EtherCAT的协议转换。它作为EtherNet/IP与EtherCAT之间的桥梁,使得工控机能够顺利与IO板、驱动器等从站设备进行通信。通过使用该网关,钱江机器人公司不仅节省了大量的开发时间和人力成本,还确保了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为生产的高效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硬件设备

· 工控机:支持标准的EtherNet/IP协议

· 机器人EtherCAT IO板:支持标准的EtherCAT协议

· 捷米特JM-ECTM-EIP协议网关:实现EtherNet/IP网络与EtherCAT网络之间的数据通讯,即EtherNet/IP和EtherCAT网络之间无缝内部连接。该网关可实现双向数据交换,既允许现有的、低成本的EtherCAT设备集成到EtherNet/IP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2)

三、技术指标

Ø ECTM-EIP在EtherNet/IP一侧为EtherNet/IP从站,在EtherCAT一侧为EtherCAT主站;

Ø EtherCAT最多支持500个字节

Ø 支持DC-Synchronous、SM Synchronous模式

Ø 支持拓扑查看器、诊断检测、自动扫描

Ø 支持EtherNet/IP协议;

Ø 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1500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1500字节;

Ø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

Ø 防护等级:IP20;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3)

四、设备连接及配置过程

1. 配置 EtherCAT 侧参数

· 设置从站信息:在软件中添加IO板设备的从站信息,根据IO板设备的型号和规格,导入相应的设备描述文件(EDS文件)。

· 配置通信参数:设置EtherCAT网络的通信速率、周期时间等参数,确保与IO板设备的通信要求相匹配。例如,将通信速率设置为100Mbps,周期时间设置为 1ms。

2. 配置 EtherNet/IP 侧参数

· 设置 IP 地址:为协议转换网关的 EtherNet/IP端口分配一个与工控机在同一网段的 IP 地址,如 192.168.0.100,子网掩码设置为 255.255.255.0。

· 配置连接参数:设置 EtherNet/IP 的连接类型、连接超时时间等参数。例如,将连接类型设置为显式连接,连接超时时间设置为 500ms。

· 双击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4)图标,打开软件,在RSLinx软件中配置通讯驱动程序,从 “Communications”(通讯)下拉菜单中选择“Configure Drivers”(配置驱动程序),将出现“Configure Drivers”对话框(在添加新驱动程序之前,确认满足以下条件:工作站正确配置工作站的IP地址和其他网络参数,正确连接到EtherNet/IP网络);

·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5)

· 从“Available Driver Types”(可用的驱动程序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EtherNet/IP Driver”(EtherNet/IP驱动程序)或者“Ethernet devices”(以太网设备),然后点击“Add New…”(新加);

·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6)

· 将显示“ Add New RSLinx Classic Driver”(添加新RSLinx Classic驱动程序)对话框;可以修改新的驱动程序名称,此例子接受缺省名字(AB_ETHIP-2)然后单击OK;

·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7)

· 新的驱动程序AB ETHIP - 2 A-B Ethernet RUNNING在Configured Drivers列表里,如下图,点击Close;

·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8)

· 点击Communication下拉菜单的RSWho或者点击RSWho图标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9),弹出RSWho对话框,显示控制网络的树状浏览画面,双击AB_ETHIP-2,Ethetnet验证刚才配置的AB_ETHIP驱动能否与Logix控制器或者网关设备进行通讯;(如果有设备的通讯状态出错,例如一个被认可的设备被拔掉,设备显示带红色X,表明RSWho原先认可,但现在无法找到);

·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10)

· 可使用RSLinx软件(或者Studio 5000)修改通讯模块的IP地址,右击EtherNet/IP模块,选择Module Configuration(模块配置)

·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11)

· 单击Port Configuration(串口配置)选项卡,修改完成后点击确认;

· EtherCAT转EtherNet/IP实现工控机对分布式机器人的高速数据采集 (图12)

5. 数据映射

在网关配置软件中进行数据映射,将EtherCAT侧IO板设备的输入输出数据映射到 EtherNet/IP 侧的相应数据区域。例如,将IO板设备的第1-8个数字输入信号映射到EtherNet/IP的输入寄存器0--7 中。

6. 保存配置

完成所有参数配置和数据映射后,保存配置并将其下载到协议转换网关中。

、系统测试

1.启动所有设备,包括工控机、协议转换网关和 IO 板设备。

2.在工控机的控制软件中,查看监控界面上的数据显示是否正常。通过手动操作 IO 板设备的输入信号,观察监控界面上的指示灯是否相应变化。

3.在控制软件中发送控制指令,检查 IO 板设备的输出是否按照指令进行动作。例如,发送一个输出信号使IO板设备的某个继电器闭合,观察继电器的实际状态。

4.如果在测试过程中出现通信故障或数据异常,检查设备的连接是否正常,网关和工控机的配置参数是否正确,排查网络故障等问题。

(具体内容配置过程及其他相关咨询可联系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