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微波水分仪

楼主(2025-03-01):
在线微波水分仪的工作原理

     根据微波穿透介质时产生的微波能量衰减量来计算水分的百分比含量。水是一种极性分子,当特定频率(2.4GHZ)的微波穿透物料时,物料里面水分子H-O键会吸收特定频率的微波能量。微波发射探头从皮带下方发射微波能量,穿透整个被测物后,皮带上方的微波接收探头接收被测物损耗后的微波能量。同时加配一个超声波高度补偿探头,测量皮带上物料的厚度。

    根据微波能量值的衰减,利用超声波高度补偿探头计算瞬时高度,根据计算损失的微波总能量和瞬时高度值的比值(用超声波高度补偿探头计算物料高度的变化模拟物料质量变化),利用微电脑系统软件即可计算出物料的含水率。

青岛格勤MW-3000在线微波水分仪

    MW-3000型水分分析仪核心部件采用进口美国微波收发芯片,针对国内矿粉、煤炭、烧结料等生产工艺,进行了深度的线性算法拟合和适配,以适应国内工况为原则,进行了专业的研发。产品使用微波穿透技术来测量皮带上散装物料的含水率。

    MW-3000微波水分仪可以为各种物料提供精准的水分测量。测试物料有:矿粉、煤粉、兰炭、焦炭、混合料、球团粉等散状物料。

    MW-3000微波水分仪现场安装方便,非接触测量,不破坏被测物的物理特性,现场仪表及传感器免维护,产品质量可靠、精度、稳定性都处于行业内领先水平

技术参数

 型号:MW-3000

 水分范围:0-80%(根据应用而定)

 分辨率:0.01% -0.1%(根据物料均匀性而定)

 平均误差:0.1%-0.5%(典型应用)

 测试原理:非接触式穿透测量

 多功率选择:可以选择10种不同的微波发射功率 (可任意切换)

 微波功率范围:-26Dbm--+1Dbm(可切换)

 反应时间:约1.5us

 微电脑显示数据:小数点后2位(xx.xx)

 输出(选项):高水分报警和低水分报警功能

 通用输出:2组4-20mA(电流模拟信号)

 微波能量传输方式:数字信号方式(稳定,不失真)

 功放灵敏度:放大22Db(优于其他品牌)

 检测物料:矿粉、粮食、焦炭、煤炭、混合料、水渣

 Modbus-RTU通讯输出:远程通过PLC切换通道,优势是同一套仪器可以测试不同   品种的物料

可选配其他通信协议:Profibus-DP,PROFINET,TCP/IP,HJ212(环保专用)等

 微电脑中央处理单元:32位ARM架构处理器

 人机操作界面:7寸彩色触摸显示屏

 诊断功能:仪器故障以及通讯异常指示灯报警功能

 高度补偿功能:补偿瞬时高度变化

 水分测量数据速度:4个数据/秒

 电源供应:110-230V AC

 探头防护等级:IP66

 环境温度: -30—60℃,超低温要加配加热器

 测量的是总水测试结果更具代表性。

 非接触测量:不磨损探头,不粘着物料,不影响生产过程

 提供瞬时测量值(实时测试)来用于过程控制。

 测量精度高,均匀物料精度0.1-0.5%之间。

 免维护,运行成本低。

 发射能量低,不会改变物料的性质,安全可靠。

 探头防护等级:IP66

 不受环境粉尘,水蒸气因素影响,抗干扰能力强。

安装注意事项

 发射探头安装在输送带的下端,接收探头和超声波质量波长探头安装在输送带的正上方。

    水分仪可以安装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例如管道中(没有金属),容器中,漏斗和输送带。

    在一般情况下,微波水分仪需要配置一个非接触的高度补偿探头在输送带上,用于补偿物料的高度变化。因此水分仪可以应用在任何场合。

    若是测量稳定的物料,我们成功的经验是加配一个高度补偿探头(标准型探头补偿物料厚度40cm,特殊定制型号可补偿物料厚度1m),当物料的密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距离补偿是最佳的方式。当微波穿透被测物料,距离探头的精度很高,这样可以用最少的成本来给予最好的测试结果。

主要应用行业:

冶金行业:

烧结混合料,矿粉,高炉入炉焦炭,焦化,煤炭,球团矿

煤炭行业:

煤块,泥煤,煤粉,精煤

烟草行业:

烟包,烟叶,烟丝,烟梗等。

造纸行业:

整车废纸,整车木片/竹片,整包废纸微波水分测量,纸浆板

木材行业:

密度板木屑,木片

生物质发电行业:

整车木片,树皮水分,输送带上煤炭水分检测

其他行业:

纤维行业,砂石行业,食品行业,锌矿,铜矿,镍矿,铝土矿,膨润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