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进不去

楼主(2025-03-03):
一直卡在这个界面了,这个怎么弄

网友A:
是不是没程序呢

网友B:
有源程序程序下载看看,应该是有问题了,类似电脑开机开不起来

网友B:
1. 硬件故障

  • 电源问题:电源供应不稳定或电源线接触不良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启动。可以检查电源线是否插紧,并使用万用表检测电源是否正常

  • 主板故障:主板短路、老化或损坏可能导致设备卡在开机界面。需要检查主板是否有烧损或连接处故障,必要时更换主板

  • 触摸屏控制器故障:控制器失灵或损坏可能导致设备无法完成启动过程。可以通过检查控制器的保险是否损坏来排查问题

2. 软件问题

  • 系统文件损坏:触摸屏的操作系统文件可能损坏或丢失,导致无法进入主界面。可以尝试重启设备或恢复出厂设置;安装的软件可能与系统不兼容,导致启动失败。可以尝试进入安全模式,卸载最近安装的软件或更新系统7

  • 固件问题:固件版本过旧或损坏可能导致启动失败。建议检查并更新到最新固件版本。

    最简单

网友C:
这可能是由于硬件故障、软件问题或配置错误引起的。可以尝试以下方法进行解决:

1. 检查电源和硬件连接

  • 电源问题:确保触摸屏的电源供应稳定,电压符合要求。

  • 硬件连接:检查所有连接线(如电源线、通讯线)是否牢固,排除接触不良的可能性。

  • 外部设备干扰:断开所有外部设备(如PLC、传感器等),仅保留电源,观察是否仍卡在开机界面。

2. 重启触摸屏

  • 软重启:尝试通过触摸屏的复位按钮(如果有)进行软重启。

  • 断电重启:关闭电源,等待10-15秒后重新上电,观察是否恢复正常。

3. 检查固件和软件版本

  • 固件问题:如果触摸屏的固件损坏或版本过旧,可能导致无法正常启动。

  • 解决方法

    1. 下载最新的固件版本(从罗克韦尔官网或技术支持获取)。

    2. 通过USB或SD卡将固件更新到触摸屏。

4. 恢复出厂设置

  • 恢复方法

    1. 在开机时按住触摸屏的特定组合键(如“ESC”+“上箭头”+“下箭头”),进入恢复模式。

    2. 选择“恢复出厂设置”选项,确认后等待系统重置。

  • 注意:恢复出厂设置会清除所有用户数据和配置,请提前备份重要数据。

5. 检查程序文件

  • 程序损坏:如果触摸屏的程序文件损坏或配置错误,可能导致无法启动。

  • 解决方法

    1. 使用FactoryTalk View Studio或其他编程软件,重新下载程序文件到触摸屏。

    2. 确保程序文件与触摸屏型号兼容。

6. 检查存储设备

  • 存储设备故障:如果触摸屏的内部存储设备(如Flash存储器)损坏,可能导致系统无法启动。

  • 解决方法

    1. 尝试格式化存储设备(如果有相关选项)。

    2. 如果存储设备损坏,可能需要更换硬件。

  • 如果上述方法都无法解决,建议联系罗克韦尔自动化技术支持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 再刷一下固件

网友E:
你确认程序灌进去了吗?触摸屏卡机或死机也有硬件问题存在可能性。

网友F(2025-04-20):
用适量的压缩空气吹一下主板。我遇到过,像是自检过不去。多启动几次。

网友G(2025-05-25):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固件出问题了,需要重新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