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Tview 登录密码修改问题

楼主(2025-03-03):
请教个问题,就是FTView登录密码比如设置为1234,会提示先前使用过了,但是用此1234却登陆不成功,为什么呢?

网友A:
使用过了的提示,未必是上一次的密码,可能是前一次的前一次密码。

FactoryTalk安全策略可能默认启用了"禁止重复使用近期密码"功能。当系统检测到当前输入的密码与历史记录重复时,即使正确输入也会拒绝验证‌。

可以考虑:
1、重置密码策略

/* 通过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执行*/

SET SecurityPolicy.PasswordHistoryCount = 0 -- 临时禁用密码历史记录

2、清除密码缓存文件

删除以下目录中的密码缓存文件(操作前需关闭所有相关软件进程‌):

C:\ProgramData\Rockwell\FactoryTalk Directory\*.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