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

楼主(2025-03-04):
EtherNet/IP转 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图1)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常常会遇到不同品牌和通信协议的设备需要协同工作的情况。本案例中,客户现场采用了 AB PLC,但需要控制的变频器仅支持 Modbus 协议。为了实现 AB PLC 对变频器的有效控制与监控,引入了捷米特 JM-EIP-RTU 网关模块来完成 EtherNet/IP 与 Modbus 之间的协议转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协议转换网关模块。

EtherNet/IP转 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图2)

EtherNet/IP转 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图3)

产品特点

应用广泛:应用于Modbus RTU接口的变频器、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智能现场测量设备、仪表、PLC、DCS、FCS等等。

配置简单:用户不必了解Modbus和EtherNet/IP细节,只需要参考手册,根据要求就能配置网关,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功能。

使用 AB 系统的配置方法

1, 运行 RSLogix 5000 程序加载捷米特JM-EIP-RTU的EDS 文件:

2,新建工程默认或填写响应的名称

3,New Module添加捷米特JM-EIP-RTU网关:

EtherNet/IP转 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图4)

 4,在“Name”中填入捷米特JM-EIP-RTU网关的名称,在“IP Address”中填入网关的 IP 地址

5,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下图举例设置了 20 字节的输入数据和 20 字节的输出数据:

EtherNet/IP转 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图5)

6,点击菜单 Communications->Download,下载工程到 PLC 中:
7,打开从站通讯手册,确认从站支持ModbusRTU通讯协议;

8,设置网关的485总线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和网关配置软件保持一致;

EtherNet/IP转 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图6)

9、根据操作手册可得知需要读写的参数寄存器地址,该地址显示可读可写则地址区为40000使用03H功能码;打开 GW Modbus Builder 软件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 Modbus 总线中,

10,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设置 Modbus 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

Modbus 主站工作时的特性,如下图:

EtherNet/IP转 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图7)

11,参数说明:

波特率:Modbus-RTU 总线的运行频率。

设置该从站的报文。

12,如下图所示,用户给 1 号从站添加了 1 条写线圈、1 条读线圈、一条写寄存器、一条读寄存器。

EtherNet/IP转 Modbus网关实现AB PLC控制变频器案例(图8)

13,用户配置完成 Modbus 报文后,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通过以上案例,利用捷米特 JM-EIP-RTU 网关模块成功实现了 AB PLC 对变频器的控制与监控,解决了Modbus与 EtherNet/IP协议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提高了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灵活性和兼容性,为类似的多协议设备集成项目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关注付工后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协议转换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