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scara四轴机械手编程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25-03-05):
台达scara四轴机械手编程参数设置问题,

如下图所示:

其放料行数值、列数值及当前值,在没有配置触摸屏的情况下,怎么样写入参数值?

quliaoX=ModbusRead16(0*2003)------行数设置为:3

quliaoY=ModbusRead16(0*2002)------列数设置为:5

quliaod=ModbusRead16(0*2001)------层数设置为:1

     如果不用触摸屏,直接进行参数编辑可以写入上述参数吗?怎么样编辑写入以上参数?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直接编辑和写入台达SCARA四轴机械手的参数值:

1. 使用台达编程软件(ASDA-Soft)

  • 步骤

    1. 打开台达ASDA-Soft编程软件。

    2. 连接到机械手控制器。

    3. 在软件中找到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4. 直接修改寄存器的值或通过程序逻辑写入参数值。

  • 示例代码

quliaoX := 3;  // 行数设置为3

quliaoY := 5;  // 列数设置为5

quliaod := 1;  // 层数设置为1

2. 使用Modbus调试工具

  • 步骤

    1. 使用Modbus调试工具(如Modbus Poll、ModScan等)连接到机械手控制器。

    2. 通过Modbus调试工具直接写入寄存器的值。

  • 示例

    • 写入行数(quliaoX):写入寄存器地址0x2003,值为3。

    • 写入列数(quliaoY):写入寄存器地址0x2002,值为5。

    • 写入层数(quliaod):写入寄存器地址0x2001,值为1。

3. 使用HMI模拟软件

  • 步骤

    1. 使用HMI模拟软件(如WinCC Flexible Runtime、Proface GP-Pro EX等)连接到机械手控制器。

    2. 在模拟软件中创建对应的输入框或按钮,用于写入参数值。

  • 示例

    • 创建输入框,分别对应行数、列数和层数,通过输入框直接写入参数值。

4. 使用PLC编程软件

  • 步骤

    1. 如果机械手控制器与PLC连接,可以通过PLC编程软件(如STEP 7-Micro/WIN、TIA Portal等)连接到PLC。

    2. 在程序中找到对应的Modbus读取指令和变量。

    3. 直接修改变量的值或通过程序逻辑写入参数值。

  • 示例代码

quliaoX := 3;  // 行数设置为3

quliaoY := 5;  // 列数设置为5

quliaod := 1;  // 层数设置为1

网友B:
没用过台达的机械手,用过其它品牌的。仅供参考:

①如果那条指令是读取PLC的地址里的数据,你可以电脑连接plc,修改对应地址寄存器的值;

②如果那条指令是读取机械手的RAM地址里的数值,就更简单了,在机械手软件中找到RAM寄存器页面,对应地址修改即可。

下图,为其它品牌机械手软件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