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CCLINK IE网关模块打通西门子PLC与伺服协议转换之路

楼主(2025-03-05):
 西门子Profinet协议与三菱 CC-link IE协议的通讯操作步骤(图1)

在某自动化生产线上,存在着由西门子控制系统和三菱控制系统分别控制的不同设备模块。西门子设备基于 Profinet 协议进行通信与协同工作,而三菱设备则采用 CC-link IE协议。为了实现整个生产线的无缝集成与高效运行,需要一种可靠的解决方案来完成CC-link IE和Profinet协议之间的转换与互联,捷米特JM-PN- CCLKIEM网关模块应运而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配置过程。

 西门子Profinet协议与三菱 CC-link IE协议的通讯操作步骤(图2)

准备工作

1.捷米特网关。支持采集CClink IEF Basic数据,Profinet EtherCAT Ethernet/IP Modbus-TCP协议转发。

2.电脑。IP 设置成 192.168.1.198,和网关在同一个网段。

3.网线、12V 电源。

 西门子Profinet协议与三菱 CC-link IE协议的通讯操作步骤(图3)

产品外形

 西门子Profinet协议与三菱 CC-link IE协议的通讯操作步骤(图4)

网关采集 CClink IEF Basic 数据

1.安装捷米特配置网关软件。打开软件后,点击新建工程,设备类型选择实际网关的型号。

2.点击“新建设备”,驱动类型选择如下

3.输入要创建的名称,根据自己的需求

 西门子Profinet协议与三菱 CC-link IE协议的通讯操作步骤(图5)

4.以下输入CClink IEF Basic设备的IP地址,端口可使用默认。

5.“绑定网口”选择 CCLink 设备连接的网关的网口。“从站点数”是 CCLink 设备里数据区的长度

6.添加要采集的数据。需要知道这个点位的地址和数据类型,填写到如下的选项中。

7.配置完成后点击菜单“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里

8.点击菜单“查看数据”,查看网关采集到的数据。对比一下当前值,“状态”显示 Good,更新时间为当前时间就代表采集到了数据。

 西门子Profinet协议与三菱 CC-link IE协议的通讯操作步骤(图6)

 profinet IO 协议转发数据

1.点击菜单 Profinet IO。启用设置成 Yes

2.把数据分别加到 Input Module 和 Output Module 下

3.设置完成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中,则网关启动了 Profinet IO 功能。

4.下载完成后,点击“Generate GSDML File”生成 GSD 文件,导入到其他设备中组态。先点击下载工程,再生成 GSD 文件。

 西门子Profinet协议与三菱 CC-link IE协议的通讯操作步骤(图7)

5. 导入到博途时,需要把下面两个地方的时间设置成如下的值,或者比图中的设置值更大

6.博途中要“手动”设置网关 IP 地址和网关的名称

7.加了设备后,要添加 Input Module,Output Module

 西门子Profinet协议与三菱 CC-link IE协议的通讯操作步骤(图8)

其他说明

1.如果工程配置有修改,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下载工程,并成成 GSD 文件。

2.如果博图添加过 GSD,需要先删除旧 GSD,重新导入 GSD,重新添加设备。

3.西门子 plc 下面挂多个网关,则每个网关的设备名称不能相同。

4.设备名称仅能输入的字符是字母,数字和下划线,同时字母开头

总结

本案例展示了捷米特JM-PN- CCLKIEM网关模块在解决ProfinetCC-link IE协议转换问题上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它为复杂的自动化生产线集成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技术方案,使得不同品牌、不同协议的设备能够协同工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随着工业自动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不同协议之间的集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