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intouch7.11项目打不开

楼主(2025-03-05):
虚拟机Win2000系统intouch7.11,打不开项目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及处理方式:
1、有相关残留进程在进行,需要强制结束这些进程;
(1)打开任务管理器(Ctrl+Shift+Esc),查找与Intouch相关的进程(如
Wonderware.ApplicationServer或其他后台服务进程),强制结束这些进程‌;
(2)
若提示进程名为空,可能是进程未完全退出,重启虚拟机后再尝试打开Intouch。

2、应用程序打开权限问题和兼容性问题;
(1)右键点击Intouch快捷方式,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避免因权限不足导致资源占用冲突‌;
(2)兼容性设置,右键点击Intouch主程序,进入“属性” → “兼容性”,勾选“以兼容模式运行此程序”(如选择Windows 2000兼容模式)‌
3、虚拟机配置原因;
关闭虚拟机后,编辑虚拟机配置文件(.vmx),添加以下参数以绕过潜在限制:
确保下面的设置为“true”

monitor_control.restrict_backdoor = "TRUE"

isolation.tools.getPtrLocation.disable =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