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25-03-06):
三菱D700变频器求助  220单相输入,在打开面板时,把插座上的插针拿出来了,这个是怎么分布,如何还原?

网友A:
插进去,再用热熔胶堵一下。

楼主:
顺序是如何确定?

网友B:
没有相同的变频器,难搞了,得跑下电路,比如电源正极,负极先确定,再看别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