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个200 smartPLC做从站,用两台电脑做两个主站同时控制

楼主(2025-03-06):
请教用一个200 smartPLC做从站,用两台电脑做两个主站同时控制,怎么实现通过RS485的口用Modbus RTU通讯同时控制。现在用一个200 smartPLC用模拟量控制节流阀开度,客户想在两台电脑上都可以输入开度值控制。如果不能用Modbus RTU协议,应该用什么协议?多谢!

网友A:
可以一台电脑走modbus协议,一台走ppi协议。这样就可以直接对PLC进行控制。

还可以转换下思维,两个电脑做从站,用PLC做主站和电脑通讯,电脑1 读到开度为20%,PLC就将20写到设备和电脑2 电脑2同理。

网友B:
主机换成两个人机界面,想走什么协议走什么协议。

网友C:
用 200 Smart PLC 做从站,两台电脑做主站用 Modbus RTU 实现同时控制是可行的。将 PLC 的 RS485 口连接到两台电脑的串口(或通过 USB 转 RS485),在 PLC 中配置好 Modbus RTU 从站参数,设定好模拟量控制相关寄存器地址。两台电脑的主站软件分别设置好通讯参数和从站地址,就可独立读写对应寄存器来控制开度。若 Modbus RTU 不行,也可用 Profibus - DP、PPI 等协议,不过需相应硬件支持和配置。

网友D:
两个主站一个从站:方案1:RS485转成网线,用串口服务器转成modbus tcp;方案2:用串口专网口设备转成网线透明转发,加虚拟串口,协议还是modbus rtu。

网友D:
为什么不接网口,用tcp/ip协议?

网友E:
本体485连接一台电脑

通讯模块连接另外一台电脑

用以太网通讯省事一些

楼主:
最后决定用一个交换机,把触摸屏和两台上位机连接起来组成以太网络,两台上位机程序用200 smart的驱动直接读写PLC寄存器。Modbus-RTU不支持双主站,所以用modbus-RTU协议是不行了

  • Allen010

    最后使用的什么驱动协议? ModbusTCP ?

网友F:
买一个485的一分二转换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