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模块实现罗克韦尔PLC与变频器协议转换通讯

楼主(2025-03-10):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1)

在工业自动化生产环境中,空压机作为重要的气源设备,其稳定运行和有效监控对于整个生产流程至关重要。然而,不同厂家生产的空压机可能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这给集中监控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在本次案例中,我们遇到的空压机采用 MODBUS TCP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但企业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主要基于 Ethernet IP 协议构建。为了实现空压机与现有控制系统的无缝连接,我们选用了捷米特 JM-EIP-TCP 网关模块来解决MODBUS TCP转Ethernet IP协议转换问题。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2)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3)

ETHERNET/IP 的电气连接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4)

ETHERNET/IP 采用标准的 T568B 接法,支持直连和交叉接线方式,如上图所示。ETHERNET/IP 只需要连接以太网的 1、 2、 3、 6 这四根信号线可实现通讯。用户需注意以太网线的屏蔽层连接良好。

使用方法

配置模块

1. 正确连接电源,通过以太网CFG配置口将EIP - TCP与计算机相连,给EIP - TCP上电;

2. 打开配置软件,根据需求在配置软件中进行配置;

3. 成功扫描网关模块IP后,点击工具栏中的“配置”下“下载配置”选项,将配置下载到EIP - TCP中;

4. 在Rockwell Studio 5000中配置相应的组态,包括网关设备(EIP - TCP)的IP地址和通讯字节长度;

5. 将Rockwell Studio 5000的组态配置下载到PLC中;

6. 等待大约10秒,EIP - TCP与PLC之间建立正确连接,此时OK灯亮。

BOOTP DHCP TOOL分配PLC的IP地址

确认计算机与PLC已经建立网络连接,PLC上电后,打开 BOOTP DHCP TOOL软件,

如果第一次打开,在“Tools”(工具)下选择“Networks Setting”(网络设置),输入子网掩码;

如果网络上存在尚未配置的IP地址的PLC模块,工具对话框将会显示该模块的MAC地址,且不断的被刷新;

双击一MAC地址设备请求,弹出“New Entry”对话框,在“IP Address”处填写IP地址,点击OK;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5)

RSLinx Classic建立计算机与PLC链接

1.1.1.1       配置以太网通讯驱动

双击图标,打开软件,在RSLinx软件中配置通讯驱动程序,从 “Communications”(通讯)下拉菜单中选择“Configure Drivers”(配置驱动程序),将出现“Configure Drivers”对话框;(在添加新驱动程序之前,确认满足以下条件:工作站正确配置工作站的IP地址和其他网络参数,正确连接到EtherNet/IP网络)

从“Available Driver Types”(可用的驱动程序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EtherNet/IP Driver”(EtherNet/IP驱动程序)或者“Ethernet devices”(以太网设备),然后点击“Add New…”(新加);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6)

将显示“ Add New RSLinx Classic Driver”(添加新RSLinx Classic驱动程序)对话框;可以修改新的驱动程序名称,此例子接受缺省名字(AB_ETHIP-2)然后单击OK;

新的驱动程序AB ETHIP - 2 A-B Ethernet RUNNING在Configured Drivers列表里,如下图,点击Close;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7)

点击Communication下拉菜单的RSWho或者点击RSWho图标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8),弹出RSWho对话框,显示控制网络的树状浏览画面,双击AB_ETHIP-2,Ethetnet验证刚才配置的AB_ETHIP驱动能否与Logix控制器或者网关设备进行通讯;(如果有设备的通讯状态出错,例如一个被认可的设备被拔掉,设备显示带红色X,表明RSWho原先认可,但现在无法找到)

可使用RSLinx软件(或者Studio 5000)修改通讯模块的IP地址,右击EtherNet/IP模块,选择Module Configuration(模块配置)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9)

单击Port Configuration(串口配置)选项卡,修改完成后点击确认;

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配置案例(图10)

通过使用JM-EIP-TCP网关,成功实现了采用MODBUS-TCP协议的空压机与基于Ethernet IP协议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无缝连接。在配置过程中,详细了解网关的功能和参数设置方法,结合Ethernet IPMODBUS TCP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的硬件连接、网关配置、数据映射和控制系统编程,确保了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有效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