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Modbus基于网关模块的倍福PLC与上位机协议转换通讯实例

楼主(2025-03-10):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常常需要整合不同的通信协议设备。本案例旨在展示如何利用捷米JM-ECT-RTU协议转换网关模块,实现 EtherCAT 网络与 Modbus 设备之间的无缝连接,并在 TwinCAT3 环境中进行有效配置,以构建一个稳定可靠的自动化控制系统。

EtherCAT转Modbus网关连接TwinCAT3的配置方法(图1)

ETHERCAT 技术参数

  捷米JM-ECT-RTU网关模块做为 ETHERCAT 网络的从站,可以连接倍福、欧姆龙、基恩士等厂家的 PLC。

  带 个 RJ45 以太网接口,支持 100BASE-TX,MDI/MDIX 自检测,可以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

  支持的最大 PDO 长度,inputs 和 outputs 各为 256 字节。Input 和 output

的方向是主站方向,input 是主站输入,output 是主站输出。

配置网关的 ETHERCAT 从站连接TwinCAT3

(1)  将网关 xml 文件拷贝到主站相应路径下:

(2)  新建项目

(3)  新建工程后,在下图中 Device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 主站。

EtherCAT转Modbus网关连接TwinCAT3的配置方法(图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thercat Master,然后点击 OK。

选择电脑对应的网卡,点击 OK。

EtherCAT转Modbus网关连接TwinCAT3的配置方法(图3)

(4)  主站建立后,在下图中主站 Device 1 的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Add New Item,添加 ETHERCAT 从站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网关设备,点击 OK。

EtherCAT转Modbus网关连接TwinCAT3的配置方法(图4)

  (5)  添加后的从站,如下图所示的 Box 1。点击左侧项目树中的 Box 1,在右侧的主视图中,点击 Slots,可以看到网关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页面。

如下图所示,在 Slot 列表中,一共可以添加 16 条配置信息。右侧 Module 列表的每一条配置选项,都可以添加到 Slot 中。按照下图 1、2、3 的操作顺序, 可以将 Module 添加到 Slot 中。

EtherCAT转Modbus网关连接TwinCAT3的配置方法(图5)

注意:此处输入、输出长度的配置,要与网关的配置一致

EtherCAT转Modbus网关连接TwinCAT3的配置方法(图6)

EtherCAT转Modbus网关连接TwinCAT3的配置方法(图7)

通过以上配置步骤,成功实现了协议转换网关模块与 TwinCAT3 的连接与配置,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ModbusEtherCAT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的设备需求和控制逻辑进一步优化和扩展系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