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CANopen网关模块搭建西门子PLC与变频器通信桥梁

楼主(2025-03-11):
客户现场要求通过Profinet转CanOpen网关模块连接到西门子PLC对步科电机进行读写。原本不相同的两个协议怎么连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捷米特JM-PN-COP网关进行连接,CANOPEN 是一种完全开放和公共的现场总线协议。它以 CAN 芯片为基础硬件,制定的面向工业自动化过程的应用层通讯协议。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1)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2)

1, 在博途中通过导入的方法添加网关的 GSD 文件。在“设备和网络”中添加网关,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3)

2,  把网关和PLC连接起来,可以通过plc给网关自动分配IO地址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4)

3, 双击网关的图标,进入设备视图,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设备名称。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5)

配置读写数据,根据 CANOPEN 的通讯数据多少,进行 PLC 输入输出长度设置,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6)

将程序编译下载,PLC侧的数据已经配置完毕

使用 GW Config Builder 软件进行网关的 CANOPEN 配置,首先添加一个 CANOPEN 主站,如下图: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7)

4, 右键单击主站图标,选择属性页面,设置主站波特率、定时发送间隔和主站心跳时间。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8)

双击米特JM-COP-PN从站的图标,配置该从站的参数。选中 RXPDO(1400),点击“PDO 映射”按钮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9)

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映射的参数,以添加 6040“控制字” 、6060 “运行模式”为例,选择添加上 6040 或 6060(每次只能添加 1 个对象)

选中 TXPDO(1800),点击“PDO 映射”按钮 如下图所示,以添加 6041“状态字”为例,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6041,然后点确定。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10)

5, 输入 TXPDO 定时发送时间,例如 100ms, 同时将传输类型改为 255。如果使能 SYNC 功能,修改类型为“1~240”(该类型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连接多台从站时,建议类型 10),点击确定。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步科电机的配置方法(图11)

通过这一系列的设置可以通过西门子PLC去读取步科电机的数据,并控制电机。

在工业自动化场景中,步科电机采用 CanOpen 协议,而系统中的其他设备(如西门子 PLC)可能基于 Profinet 协议进行通信。通过使用捷米特JM-PN-COP网关,成功搭建了CanOpenProfinet之间的桥梁,打破了协议壁垒,使得原本无法直接通信的设备得以实现数据交互和协同工作。这一解决方案避免了企业因Profinet转CanOpen不兼容而对设备进行大规模更换的高额成本,同时保护了已有设备的投资,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和系统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