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KIE转Modbus探秘网关模块实现三菱PLC与上位机通讯奥秘

楼主(2025-03-11):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许多工厂和企业的控制系统是逐步构建和升级的。例如,一些传统的设备如小型电机控制器、温度传感器、流量计等,往往采用 Modbus  RTU 协议进行通信。这些设备可能来自不同的供应商,已经在企业中运行多年,并且被证明是可靠的。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2)

1, 这款网关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不仅可以作为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的从站使用,连接到三菱的PLC,还可以连接到MODBUS-RTU/RS485/RS232总线中做为主站或从站使用。而且,它还具备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例如通过网关的拨码,可以设置网关占用1个站~4个站;输入输出字节数也非常强大,输入字数最大128 word、输出字数最大128 word。

2, 那么,这款网关模块的协议转换原理是怎样的呢?其实很简单,网关分别从CCLINK IE FIELD BASIC一侧和MODBUS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MODBUS-RTU和两边数据的传输。

MODBUS协议介绍

4.3.1 MODBUS存储区

MODBUS涉及到的控制器(或MODBUS设备)存储区以0XXXX、1XXXX、3XXXX、4XXXX标识;

存储区标识

名称

类型

读/写

存储单元地址

0XXXX

线圈

读/写

00000~0XXXX

1XXXX

输入线圈

只读

10000~1XXXX

3XXXX

输入寄存器

只读

30000~3XXXX

4XXXX

保持/输出寄存器

读/写

40000~4XXXX

3, 网关配置及操作

5.1 配置网关的MODBUS报文, 网关做为MODBUS从站

打开GW Config软件,选择“Modbus配置”,点击确定后进入设置界面。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左侧项目树中看到此主站,如下图: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3)

4,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Modbus总线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的主窗口中看到Modbus总线中的所有站点,如下图: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4)

5, 由于用户要配置的网关是Modbus从站,所以仅添加一个Slave即可。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5)

6, 用户配置完成Modbus报文后,可以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5.2 配置网关的CCLINK IE FIELD BASIC的ip地址

点击菜单栏“工具——在线”,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Ethernet/IP配置”。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6)

7, 连接从站,读取配置之后,修改配置并把ip地址写入网关,此时网关的CCLINK IE FIELD BASIC的ip地址已经配置完成。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7)

8, 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5.3 配置网关的CCLINK IE FIELD BASIC

9, 点击“自节点设置”,填写PLC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此处应与实际使用的PLC一致: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8)

10, 点击“CC-LINK IEF Basic设置”,在设置页面中启用CCLINK网络,如下图: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9)

11, 然后点击下面一行的“网络配置设置”,选择右侧的通用设备,拖动到主画面中,可以看到添加了一个从站。用户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设置参数

12, 设置完毕后,点击菜单栏的“反映设置并关闭”,结束此画面。

继续点击“刷新设置”,进行数据地址设置。网关使用 RWr和RWw区域,其中RWr是PLC读取到的数据,RWw是PLC发出的数据。

13, 点击“监看”按钮,可以在线监测PLC的数据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0)

14, 注意输入和输出的第1个字,分别是预留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实际数据从各自的第2个字开始。

在GX WORKS3主站软件上,将输出数据的第1个word赋值为1(控制字=1),启动MODBUS-RTU/RS485/RS232通讯。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1)

15, 可以在GX WORKS3主站软件中监控到上传数据。

CCLINK IE FIELD BASIC 与 Modbus-RTU 网关模块:三菱 PLC 与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2)

16, 在GX WORKS3主站软件上手动修改一个output数据值,在Modbus Slave软件中可以监视到,数据已经成功下发。

MODBUS异常码

(1) 从机接收到的主机报文,没有传输错误,但从机无法正确执行主机命令或无法作出正确应答,从机将以“异常应答”回答之。

(2) 异常应答报文格式

例:主机发请求报文,功能码01H:读1个04A1线圈值

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高位

寄存器地址

低位

线圈数

高位

线圈数

低位

CRC

0AH

01H

04H

A1H

00H

01H

xxxx

17, 由于从机最高线圈地址为0400,则04A1 超地址上限,从机作出异常应答如下(注意:功能码最高位置1):

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高位

CRC

0AH

81H

02H

xxxx

(3) 异常码:

异常码

名称

说明

非法功能

所收到的报文功能对于被编址从机是不允许执行的。

非法数据地址

数据字段中的地址对于被编址的从机是禁止的。

非法数据

数据字段中的数值对于被编址的从机是禁止的。

04~07

保留

奇偶校验错误

通讯报文中的奇偶校验出错。

企业借助捷米JM-CCLKIE-RTU网关模块实现了数据的集中采集和统一管理。在电子制造工厂中,能够将老化测试设备的数据整合到自动化生产线的控制系统中,便于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全面监控;在化工企业中,现场仪表的数据得以集中汇聚到中央控制系统,方便操作人员实时掌握生产过程的关键参数,从而及时做出决策,优化生产过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对生产过程的管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