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可以连接什么组态

楼主(2025-03-11):
都是开关量的点,下换成通用软件进行连接。对通讯不太懂得。组态王 力控这样的软件可以连接吗?

网友A:
支持什么协议?modbus的话都支持

网友B:
大部分是用三菱的协议或者做了些修改

网友C:
一、先确定这个板子是否有对外的通讯功能,若就是单纯的开关量,可以考虑:
1、增加 开关量采集模块(根据开关量数量、有源无源,支持转发的协议(标准modbus);价格比较便宜),将开关量 转成 标准modbus。
2、然后  用组态王或者力控 组态软件 通过标准modbus 来 采集  开关量模块的数据就可以。

二、若有通讯功能,看看支持的协议,若是私有协议,可以问下组态王或者力控是否有现成的驱动。若有这样的驱动,可以直接用相应的组态软件来采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