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达易控modbusTCP转profinet接防撞雷达测试

楼主(2025-03-11):
modbusTCPprofinet接防撞雷达测试

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场设备之间的通信需求日益增长。ModbusTCP作为一种广泛应用的工业通信协议,因其简单、可靠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化设备中。而Profinet作为工业以太网的一种,具有高速、稳定、可靠的特点,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工业现场。本测试旨在验证ModbusTCP转Profinet技术在防撞雷达系统中的应用效果,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XD-ETHPN20是自主研发的一款 PROFINET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 MODBUS-TCP 设备接入到 PROFINET 网络中。

      本网关连接到 PROFINET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MODBUS-TCP 总线中做为主站(客户端)或从站(服务器)使用

PROFINET技术参数

  ● 网关做为PROFINET网络的Device设备(即从站),带2个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MDI/MDIX自检测,集成以太网交换机,可以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

  ● 适应PROFINET V2.3协议,采用实时(RT)通讯功能,符合: GB/T 25105-2014《工业通信网络现场总线规范类型10: PROFINET IO规范》,IEC 61158-5-10:2007,IDT。

  ● 支持的数据长度:输入≤1400 字节,输出≤1400 字节,输入+输出≤2800 字节。

  ● 支持的插槽数量:最大62条。

  ● MODBUS做为主站或从站时,使用不同的GSDML文件。

MODBUS-TCP 技术参数

● 网关的 MODBUS 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做为主站(客户端)或从站(服务器),两种工作方式二选一工作。

●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支持 01H、02H、03H、04H、05H、06H、0FH、10H 号功能。

●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最大可以开通 8 个通道,连接 8 个 MODBUS 从站。● 从站站号 1~8,对应端口号 10001~10008,端口号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更改。

●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支持 02H、04H、0FH、10H 号功能。

●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端口号支持 501~504。

  电气参数

  ● 电源:直流24V/200mA(18V~30V可用)

  ● 工作环境:-40~55℃,湿度≤95%

  ● 防护等级:IP20

  ● 安装方式:35mm导轨

  ● 重量:500g

1、打开博图配置软件,创建新项目进入项目后点击上方选项打开“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在源路径选择GSD文件所在文件夹,选中GSD文件点击安装:

2、安装完GSD文件以后点击左侧“添加新设备”选择所用CPU型号点击确定:

 3、进入组态界面点击plc网口属性更改plc IP地址与本机在一个网段,在右侧硬件目录里找到安装好的GSD文件双击添加到组态界面,如下图所示:

4、把GSD文件添加到组态页面后点击模块进入属性分配IP地址与本机在同一网段:

 5、点击模块“未分配”选择IO控制器点击PLC_1.PROFINET接口_1进行连接,如下图所示:

6、双击模块进入设备视图,在右侧目录里找到读写指令双击添加到插槽,点击指令查看属性配置模块参数 把IP4改为设备IP的最后一位,Device ID是站地址,Register Start Address是起始地址,如下图所示:

 7、回到组态页面右击模块选择分配设备明白进行搜索设备:

8、进入分配设备名称后选择接口类型  点击更新列表  选中搜索到的设备 点击分配名称:

9、点击上方下载,进入到下载页面选择接口类型 开始搜索 选中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10、下载完成后点击转至在线,在左侧项目树找到监控与强制表点击添加新监控表,在监控表里输入插槽里自动分配的I地址往下拉几个最后点击监控图表,如下图所示防撞雷达实时监控到了两块雷达间的距离:

ModbusTCPProfinet技术在防撞雪达系统中具有可行性

2. ModbusTCPProfinet技术通信性能稳定,满足防撞雷达系统的需求;

3. ModbusTCPProfinet技术在防撞雪达系统中的应用具有以下优势:

a.提高通信速率,降低通信延迟

b.提高通信稳走性,降低故障率:

c.支持多种通信协议,便于与其他设备进行集成:

4.本测试结果为后续类似项目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