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直接带电磁阀,其容量选择

楼主(2025-03-13):
目前有个项目,380/220的变压器直接带220V的液压电磁阀,最多同时导通6个阀,变压器容量选择是直接看电磁阀功率,还是要考虑电磁阀的启动电流。交流电磁阀启动时的电流比较大,变压器选型对这个短时的冲击电流是否考虑还是可以忽略。

网友A:
变压器容量选择既要考虑电磁阀功率,也要考虑启动电流。虽然是短时冲击电流,但不能忽略。因为多个电磁阀同时启动时,冲击电流可能会超过变压器的承受能力,导致变压器过载、保护装置动作甚至损坏设备。应根据电磁阀的额定功率计算出正常工作电流,再考虑一定倍数的启动电流来选择变压器容量,一般启动电流倍数可取 2 - 3 倍。这样才能确保变压器在电磁阀启动及正常工作时都能稳定可靠地运行,保证项目的正常供电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B:
电磁阀交流电磁铁功率很小,几个VA。按10VA算,6个同时吸合才60VA。选个100VA变压器足够了。有220V电源,为什么还加变压器呢?不理解。单相电源直接用不好吗?:

电磁铁功率小,瞬间启动了,不必考虑启动电流,按你统计功率选就行。

  • 112826300gwj

网友C:
结论:变压器选型对这个短时的冲击电流需要考虑的;

交流电磁阀启动电流可达额定值的3-7倍,但持续时间通常小于1秒;

(1)最低容量 >= (单阀功率×6) × 1.5(安全系数) + 20%余量‌

若系统存在频繁启停(每小时超过30次)时,容量需额外增加30%‌

(2)可以考虑选用三相干式隔离变压器,并且最好选用带过载保护的变压器,过载保护响应时间应小于100ms‌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非常正确

网友F:
变压器选择首先是参数规格选择,然后是容量。针对不同负载也不同。旧楼主电磁阀选型来讲,容量稍有0.25余量够了,电磁阀本身功率小,电流也小。

网友G(2025-04-20):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容量选择既要考虑电磁阀功率,也要考虑启动电流。虽然是短时冲击电流,但不能忽略。因为多个电磁阀同时启动时,冲击电流可能会超过变压器的承受能力,导致变压器过载、保护装置动作甚至损坏设备。应根据电磁阀...

认同楼上所说的观点。

网友H:
需明确每个电磁阀的有功功率(单位:W),变压器的视在功率(单位:VA),需查看铭牌或参数表。电磁阀多为感性负载,功率因数通常取 0.7~0.9(若无数据,可暂按0.8计算)。1,计算单个电磁阀的电流;2,计算变压器最大输出电流,若变压器为理想状态(忽略损耗),实际需降额使用(建议按80%容量计算);3,计算最大可带电磁阀数量

网友I:
 感性负载要看视在功率,而不是有功功率。

网友J(2025-06-01):
 感性负载要看视在功率

,

网友K:
电磁阀功率很小,不必考虑那么多

网友L:
千伏安及的电磁阀线圈功率,到现在我未碰到过,我一般选择DC24V电磁阀。

网友M(2025-07-02):
是的,电磁阀的功率一般很小,不需要考虑冲击,大功率的电磁铁,离合器一般需要考虑

网友N:
电磁阀功率很小的,一般就几十W左右,没有啥考虑的

网友O(2025-09-19):
真能学到东西,但我小白一个,听不懂的啊

网友P:
我真能学到东西,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