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TCP/RTU协议对接Ethernet/IP(CIP)协议的方案

楼主(2025-03-13):
      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倍福(BECKHOFF)、罗克韦尔AB,以及三菱、欧姆龙等各种品牌的PLC

之间通讯,支持Ethernet/IP(CIP)、Profinet(S7),以及FINS、MC等工业自动化常用协议,同时也支持PLC与

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智能仪表、变频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

无需PLC内编程开发,只要在IGT-DSER智能网关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支持热插拔,断电断网后自

恢复运行。

      IGT-DSER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网关内每个连接采用独立

的线程运行,毫秒级别的数据交互,同样的数据量在同等质量的网络通讯时,数据刷新速度同总线;相关参数在

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

      本文是ModbusTCP和ModbusRTU设备跟罗克韦尔AB的PLC之间Ethernet/IP(CIP)通讯的案例。

      首先打开参数设置软件(在附件中)的'功能'->'类型与设备选择'页面,选定'PLC之间实时通讯'的功能,确定后

通过'功能'->'网口参数编辑'设置智能网关的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网口参数,然后就可以配置数据通讯

的寄存器了。

      以下是罗克韦尔(AB)与ModbusTCP设备之间的通讯数据配置,通过参数配置软件的'功能'->'PLC之间通讯'

进入如下界面,智能网关的Modbus地址采用区域代码+寄存器地址(从0开始)的地址模式,关于Modbus的地址

模型可看这篇文章

      上图可见6个通讯任务:

           01:读取ModbusTCP设备的数据到AB的PLC,AB的PLC里面定义了名称为‘ARR_REAL’的32为浮点类

型控制器数组,将ModbusTCP设备的400011~400030共20个寄存器40个字节,写入到AB浮点数数组内第4个

浮点数据开始的前10个REAL寄存器内。

       02:读取AB的PLC数据写入到ModbusTCP设备,AB的PLC里面定义了名称为‘ARR_INT’的16位整形控制

器数组,将数组第16个数据开始的10个寄存器,写入到ModbusTCP设备的400001~400010,共20个字节。

       03:读取ModbusTCP设备的DI-16(100017)数据,写入到AB的PLC的‘TAG_BOOL’布尔类型的控制器标

签,共1个位。

       04:读取AB的PLC的程序标签‘MainProgram.TAG0’布尔类型的数据,写入到ModbusTCP设备的

DQ-22(000023),共1个位。

       05:读取ModbusRTU设备的HR-1000(401001)数据,写入到AB的PLC的‘TAG_DINT’双整型的控制器标

签,共4个字节。

       06:读取ModbusRTU设备的DQ-101(000101)数据,写入到AB的PLC的‘MainProgram.TBOOL’布尔类

型的程序标签,共1个位。

       配置完成上述数据交互任务 后下载到网关。重启网关之后,网关根据任务条目,连接 3台 PLC 设备,建立3

 个线程循环运行。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等PLC都可以这种方式与支持Modbus协议的备快速实现数据交互。网关常配套的

PLC类型如下:相关案例在附件中

    ◆ FX:   三菱FX/A系列系列PLC                                     ◆ ABM:  罗克韦尔/AB Micro系列PLC

    ◆ QLR:  三菱Q/L/R系列PLC(支持标签方式)                 ◆ ABC:  罗克韦尔/AB Compact/Control系列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支持标签方式)                    ◆ DVP:  台达、信捷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FTK:  永宏/丰炜全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INO:  汇川全系列PLC                                               ◆ LS:   LG/LS全系列PLC

    ◆ MBS:  兼容Modbus协议的PLC、智能仪表                 ◆ TPC:  丰田工机PC2/PC3系列

    ◆ FNC:  发那科数控/机器人的PMC系统                        ◆ GE:   GE PAC/PLC系统

    ◆ OPC:  OPC UA、OPC DA协议的客户端                    ◆ BKF:  倍福PLC CX系列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