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Profinet网关模块攻克西门子与欧姆龙PLC通讯难题案例

楼主(2025-03-13):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

你是否有听过PROFINET主站与PROFINET主站之间需要做数据通讯有需求?

例如西门子1500与霍尼韦尔DCS系统两个主站之间的通讯。应用于PROFINET为主站设备还有欧姆龙、基恩士、罗克韦尔、施耐德、GE、ABB等品牌的PLC或DCS、FCS等平台。在生产或智能领域有通讯需求。两头PROFINET主站设备均需要相互通讯。那么PROFINET模块-捷米特JM-PN-PN网关模块设备在两设备中间即可在无需编程的情况下搭起通讯的桥梁。本PROFINET网关模块可以完全替代西门子PN/PN COUPLE网关模块,赫优讯NT 151-RE-RE/PNS/PNS网关及ANYBUS HMI的AB7651型号网关功能,它具备高效数据互通能力,为用户解决了PN主站通讯的难题,极大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与智能化水平。以下为配置方式的介绍: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3)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4)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5)

使用方法

参数设置说明

1.  正确连接电源,通过以太网口将PNS-PNS与PC相连,给PNS-PNS上电;

2.  打开TIA Portal,根据需求在TIA Portal中进行配置;

3.  将 TIA Portal的组态配置下载到PLC中;

4.  等待大约 5秒,PNS-PNS会与 PLC之间建立连接,此时PN.1和PN.2灯亮。

参数设置步骤

以下以西门子1200PLC简单描述;

创建工程

1. 打开TIA Portal,选择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选择路径等信息后,点击创建,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6)

2. 通过 Portal 视图或创建完成的项目视图将 CPU 插入到项目中。

3. 在视图中,选择“设备和网络”并单击“添加新设备”(或者在项目视图中的项目名称下,双击“添加新设备”),如下图“添加新设备”对话框,添加支持PROFINET接口的控制器,例如6ES7 215-1AG40-0XB0。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7)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8)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9)

GSD安装

在TIA Portal 菜单栏点击“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如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0)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已安装的GSD”选项卡,点击源路径选择按钮,弹出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找到选择 GSDML-V2.33-YC-PN-20210807所在的文件夹路径并选中,点击确认即可。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1)

选择导入的GSD文件,点击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2)

软件会更新硬件目录。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3)

设备组态

添加PROFINET设备模块

双击设备和网络,添加 2个PROFINET设备模块,

PROFINET设备模块在硬件目录在硬件目录>> 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 IO>Gateway>SIEMENS AG>YC,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4)

添加完成设备后,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5)

建立PROFINET DP和PROFINET网络

1. 使用设备配置的“网络视图”在项目中的各个设备之间创建网络连接。创建网络连接之后,使用巡视窗口的“属性”选项卡组态网络的参数。

2. 选择“网络视图”以显示要连接的设备。选择PNS-PNS的PROFINET端口,然后将连接拖到PLC_1的PROFINET端口处,释放鼠标按钮以创建网络连接。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6)

3. PROFINET网络创建成功,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7)

双击PN-PN设备并组态所有必需的模块及子模块,

1. 组态PROFINET设备输入输出

–   双击PROFINET 模块

–   在硬件目录中,展开“模块”容器。

–   双击或拖动Input modules /  Output modules下的模块类型。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8)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19)

2. 组态PROFINET设备输入输出

–   双击PROFINET模块

–   在硬件目录中,展开“模块”容器。

–   双击或拖动Input modules /  Output modules下的模块类型。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0)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1)

3. 分配PN-PN设备的PROFINET设备的设备名称

选择PROFINET设备,右键选择设备名称,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2)

点击分配设备名称,选择更新设备,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3)

搜索出来设备后,查看设备名称是否一致,若不一致,选中该设备,点击分配名称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4)

执行编译和下载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5)

数据监视

1. 点击设备视图,查看所添加的输入输出分配的地址,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6)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7)

2. 点击监控表,输入地址进行监视,如下图所示

profinet网关模块之profinet转profinet应用案例(图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