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USB转485模拟从站配置案例

楼主(2025-03-14):
怎样使用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USB485模拟从站配置案例

Modbusprofinet网关可以将Modbus协议转化为profinet协议,以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互。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我们需要使用Modbus协议进行设备通讯,而profinet协议则是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现代化网络协议。

然而,在实际场景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无法立即获取所需设备的情况。因此,在测试Modbusprofinet网关的可行性时,我们可以使用USB485模拟从站的方法来进行测试。这种方法就像“假装”连接了一个设备,利用485模拟从站来进行数据交互的测试,从而确保网关的正确性。这样的测试方法不仅简单明了,而且安全方便,无需现场拥有大量的设备,也可以有效提高测试的效率。

首先确保硬件正确连接,然后打开博图创建新项目,添加PLC,本案例使用1500PLC    [CPU 1513-1 PN]

添加GSD文件

配置PLCIP地址,需注意的是本机IPPLCIP地址保持一致;当PLCip地址固定时,修改本机的IP地址即可

在网络视图下点击硬件目录,找到该网关驱动,添加到博图里,如下图:

在博图里连接1500PLC和网关,修改网关IP地址,与本机和PLCIP地址保持在同一网段如下图:

在设备视图找到硬件目录,添加读写数据长度,在这里选择读4个数据长度,写4个数据长度

在设备视图下右击网关,分配设备名称

如下图,点击更新列表,自动搜索到设备,选中设备点击分配名称

点击下载按钮,选择PN/IE_1,点击搜索,选中搜索到设备,点击下载,按照对话框提示操作即可

添加监控表进行监控,转至在线监控

打开ModbusProfinet网关调试助手进行配置

修改IP地址

修改设备名称,应与组态的设备名称保持一致

修改从站地址(根据从站地址表来设)

修改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

插入节点

选择读写数据长度

选择功能码,修改起始地址和寄存器数量

下载前的准备

下载配置到网关

下载成功后转至在线监控,打开Modbus Slave调试软件查看并发送报文,数据上传成功。

当现场不具备测试Modbusprofinet网关的设备时,可以通过这种测试方式。确保项目或工程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这样既能有效地提高测试的效率,还能减轻测试人员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