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IE转Modbus 网关让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

楼主(2025-03-15):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

一. 案例背景

在某一化工厂现场,现场的设备是三菱FX5UPLC为了避免因为工作环境存在潮湿度较高性、较高温度等对员工造成不健康或危险的现象现决定在现场装数多台温湿度传感器。通过捷米特JM-CCLKIE-RTU网关模块将三菱PLC及温湿度传感器连接起来并连接上位机后确保数据运行,以确保对生产过程中的温度和湿度参数进行监测和控制以确保员工安全工作。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2)

二. 硬件设备

1. 三菱FX5UPLC

2.RS485温湿度传感器: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

3.捷米特JM-CCLKIE-RTU协议网关:用于实现Modbus RTU/RS485网络与CC-Link IE FB网络之间的数据通讯,即将Modbus RTU/RS485通讯协议设备转换为CC-Link IE FB协议网络设备。

三. 技术指标

1. CC-Link IE FB - RTUModbus RTU/RS485一侧为Modbus RTU/RS485从站,在CC-Link IE FB 一侧作为CC-Link IE FB 从站

2. 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RS485 协议

3. Modbus RTU/RS485接口支持波特率为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4. CC-Link IE FB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500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500字节

5.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3)

四. 配置步骤

1. 首先打开模拟Modbus主站软件,点击连接,先择端口号,及从站对应的数据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4)

我的从站是4800,8,None,1,点击OK,这时连接上了,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温湿度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5)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6)

2. 接下来打开网关所带软件,点击新建工程,M就是主站,S就是从站,我们的网关做Modbus的主站,所以选择M。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7)

3. 点击CC-Link IE FB,配置一下网关的IP地址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8)

配置完成后点击Modbus,设置一下从站的数据,这里是4800,其他的都一样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9)

右键添加一个新的节点,这里改成1.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0)

再右键添加一条命令,我们的是03功能码,确定后,配置命令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1)

我用的这个温湿度是03功能码读0开始的两个寄存器,交换这里选择两个字节,状态字改为使能,OK,现在就配置完了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2)

4. 点击工具下通讯设置,点击到TCP,搜索,再搜索,搜索出来网关后双击选择, 点击确定,然后下载参数,提示下载成功就可以了,网关这边就配置完了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3)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4)

5. 打开三菱的编程软件,新建一个工程,选择FX5CPU,点击确认,左边导航点开参数,点开CPU,双击系统参数,选择对应的CPU硬件我这里是32MT/ES,点击确认。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5)

点击模块参数,双击以太网端口,从这里设置CPU的IP地址以及子网掩码,我们设置成0.11,掩码是24,将CC-LinK IE FB使用有无设置成使用,双击网络配置详细信息,在右侧模块添加一个CC-LinK IE FB设备连接,拖拽过来,将下方的进度条拖拽至右侧,设置IP地址,这里的地址是之前设置的网关地址,要保持一致。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6)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7)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8)

双击“反应设置并关闭”,点击是,OK

双击刷新设置,将刷新目标改为指定软原件,前两个设置成M,后两个设置成D,起始填0,64,0,32,点击应用。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19)

点击在线下第一个,当前连接目标,选择网卡,点击通信测试,出来成功,就可以了,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20)

6. 接下来找到诊断下边的小按钮,显示“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点击,弹出功能,点击写入,全选,执行,弹框点击是,再点击全部是,等待写入完成,完成后会出现一个弹框,是否切换至运行模式,点击是,这样就下载完啦,PLC的程序也写完了。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21)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22)

7. 485的线接到网关上面,A接AB接B,我红色接的A黑色接的B,对应上,然后就可以回到编程软件中,点击在线,监看,开始监看,在监看表里填写我们刚才设置的刷新设置,名称填写一个D1一个D2,填写完成后点击监看开始,这里就有数值啦

CC-Link IEFB转Modbus RTU网关实现三菱FX5UPLC与RS485温湿度传感器通讯的配置案例(图23)

8. 往温湿度传感器上吹口气,他的温度和湿度都在变化,说明连接的设备没有错,以上就是捷米特JM-CCLKIE-RTU的全部配置过程啦,欢迎广大网友前来咨询!

五. 注意事项

1. 在配置过程中,务必确保各个设备的参数设置准确无误,特别是通讯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要与实际设备的要求一致。

2. 连接线路时,要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避免接错线导致设备损坏或通讯故障。

3. 在运行过程中,要密切关注设备的运行状态,如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停止系统并进行检查和排除故障。

4. 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检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具体内容配置过程及其他相关咨询可联系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