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KAREL调用TP程序时就报错了INTP-316()呼叫错误,动作锁定

楼主(2025-03-15):
具体内容如图所示

看了手册,也是这么写的,但是运行的画面手册上面没有描述。程序都能跑,就是调用不了TP程序,调用就显示动作锁定。

网友A:
FANUC KAREL调用TP程序时出现INTP-316错误,通常是由于程序调用语法不规范、权限未开启或参数不匹配导致的。例如,未正确使用CALL_PROG函数(如缺少单引号或未指定程序扩展名)、未启用系统变量$KAREL_ENB=1,或目标TP程序未开启CALL权限等。需检查调用格式、系统配置及程序属性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B:
所以的你的karel变量启用了 吗

  • monzer楼主

    $KAREL_ENABLE启用了,程序都能跑,就是调用不了TP程序,调用就显示动作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