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光耦击穿

楼主(2025-03-15):
这个变频器7只光耦的5、4脚都击穿了,电阻在0.5Ω-4.8Ω之间,很奇怪,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IGBT应该也坏了,无非就是过电流和过压导致的

网友B(2025-05-23):
如果是安川伺服驱动器那就是通病,电路板漏电引起光耦,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