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

楼主(2025-03-17):
Modbus rtu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Modbus RTUProfinet是两种常见的通讯协议。
Modbus RTU因其简单、可靠而广泛应用于各种设备中,而Profinet则以高速、实时性著称,成为现代工业控制网络的首选。
然而,随着工业自动化系统的不断升级,如何将旧有的Modbus RTU设备接入新的Profinet网络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201.png

本文将详细介绍一个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快速配置电动机保护器的案例。

我们需要明确案例的控制对象是电动机保护器以及现场各项参数的显示与报警。
系统PLC选用的是西门子S7-1200,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模块控制现场设备并监控数据。
设备采用的是智能低压电动机保护装置,将马达保护器接入西门子PLC的网关采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XD-MDPN100

支持标准的 PROFINET I/O 协议

PROFINET 支持的最多 16 个槽位,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 1440 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 1440 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 TIA Portal 设定

支持的模块类型

001 byte Input

001 word Input

001 Dword Input

002 Dword Input

004 Dword Input

008 Dword Input

016 Dword Input

032 Dword Input

064 Dword Input

128 Dword Input

001 byte Output

001 word Output

001 Dword Output

002 Dword Output

004 Dword Output

008 Dword Output

016 Dword Output

032 Dword Output

064 Dword Output

128 Dword Output

支持 Modbus RTU 主站/从站

参数规格:

支持波特率:1200bit/s, 2400bit/s, 4800bit/s, 9600bit/s, 19200bit/s, 38400bit/s, 57600bit/s,

115200bit/s 其它波特率可以定制。工作方式:半双工

校验方式:无、奇、偶数据位:7、8、9 位

停止位:1 位、2 位

功能码: 作为 Modbus RTU 主站,支持 01H、02H、03H、04H、05H、06H、0FH、10H 号功能;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 3.5W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外形尺寸:34mm(宽)×110mm(高)×70mm(厚)

安装方式:35mm 导轨

防护等级:IP20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180.png

下面是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具体的配置步骤:

1、打开博图编程软件 创建新项目: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230.png

2、进入项目以后点击选项进入“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选择GSD文件路径选中GSD文件点击安装: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279.png

 3、点击添加新设备选择plc型号: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306.png

4、在右侧目录“其他现场设备”找到安装好的GSD文件双击添加到组态界面: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345.png

 5、点击模块“未分配”选择IO控制器接口进行与plc的连接: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386.png

6、进入模块属性“以太网地址”设置网关IP与本机和plc在同一网段: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423.png

7、双击进入模块设备视图在右侧添加读写指令: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449.png

8、右击模块“分配设备名称”选择接口类型 更新列表勾选搜索到的设备点分配名称: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491.png

9、勾选搜索到的设备点击下载: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509.png

10、打开modbusRTU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点击导入选择GSD文件路径找到GSD文件点击打开: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566.png

 11、配置保护器的波特率 校验位 数据位 停止位(本案例是两个停止位):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613.png

12、在本地IP配置修改主从为Master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638.png

 13、点击切换弹出添加指令窗口 选择添加一条INPUT里面的CH1这条CH1只需把slot更改为1其他保持默认,然后复制粘贴两条 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730.png

14、在配置下发输入博图分配好的IP地址,端口号10000进行连接: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767.png

 15、连接完成点击配置下发把配置下载到网关里: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800.png

16、打开监控表输入分配的I地址进行监控可以看到实时的读到了保护器的电流和电压:

Modbus rtu转profinet接电动机保护器快速配置案例1844.png

Modbus RTU转Profinet协议转换器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促进工业自动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对于提高生产效率还是增强系统稳定性来说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相信会有更多创新性的产品涌现为我们的工业生产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