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Lab Fusion 中的参数耦合

楼主(2025-03-17):
1. 摘要

利用VirtualLab Fusion的参数耦合功能可在光学设置中耦合参数。耦合的参数可重新计算系统的其他参数,进而自动保持系统参数间的关系。因此,参数耦合功能使用户可以参数设置复杂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参数耦合来确保用户编程的倾斜光栅介质的z轴扩展长度与包含该结构的结构化层的厚度一致性。

2. 参数运行的初始化

我们希望链接光学系统的两个参数,以便它们自动取相同的值。
为此,我们使用VirtualLab的参数耦合功能。

3. 设置参数耦合

4. 选择参数相关

5. 配置参数的耦合

选择参数后,必须设置控制耦合的代码段。
通过单击“编辑”,将打开源代码编辑器。

源代码标签包含以下三部分:
1. 源代码(中心区域)
2. 全局变量/参数(右侧上端)
3. 选择系统参数(右侧底端)

6. 参数耦合的一般示例

通常,利用代码字典读取所选参数并将其保存到变量(第4行)。
之后,该值可以用作另一个参数的输出,或在其计算中发挥作用,例如double(第7行)

7. 全局参数的定义

此特定示例有助于定义一个新的全局变量,该变量随后会出现在参数耦合窗口中。
这可以在“全局参数”选项卡中完成。
该变量可为不同的类型,并具有不同的物理量。

8. 参数耦合的特殊示例

在此示例中,全局变量用于将其值返回给系统的两个选定参数。
因此,不必从字典中读取或重新计算参数。

关闭源代码编辑器后,将显示已定义的全局变量“GratingHeight”。
以后使用系统时,用户将只能修改此变量的值,并将自动影响系统参数的值。尝试修改参数本身的值将无效。

9. 参数耦合的最终查验

在向导的最后一页,可以检查返回的参数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