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显示器常见分类及其日常使用维护方法分享

楼主(2025-03-17):
工业显示器不同于普通商业显示器,它的结构比较复杂,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产品故障,我们怎么处理呢?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工业显示器日常维护以及分类方面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工业显示器整机无电。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工业显示器电源有机内的电源与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哪种电源,它的结构相对于CRT显示器的电源要简单多了,易损的都是一些小元件,如保险管、输入电感、开关管、稳压二极管等。比较少见的故障是由主板的CPU引起的电源不启动,这种情况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就是通过键控板到CPU,再通过CPU输出一个控制信号来驱动电源,变换集成电路工作。

2、工业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这种问题多是高压异常造成的,属于电路保护动作。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液晶显示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检修的要点是对比修理法。因为,工业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采用对称的设计,而两边同时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使用久的产品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产品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相对较多。

3、屏幕亮线或者是暗线这种问题,一般是工业液晶屏故障。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身的排线出了问题,暗线一般是显示屏本体有漏电,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工业显示器判了死刑了,维修价值不高,因为维修的成本高,还不如换一个新的划算。

4、花屏或者白屏这类问题主要是显示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如果显示屏的驱动电路在主板上,那么应该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工业显示器的驱动电路在液晶屏上,这种情况下,显示屏就应该换了,维修的风险也大。

5、偏色故障一般通过维修调整模式进行调整就可以解决。

工业显示器的四大分类:

1、开放式工业显示器:开放式工业显示器无显示屏面板和后壳,只有内部显示屏和控制板、电源等,大多数客户的应用主要在有外壳没有设置ATM机、商业POS等设备和体积小的空间上。

2、嵌入式工业显示器:嵌入式工业显示器嵌入客户的设备,客户的设备需要中大型的控制盘和控制台,嵌入式工业显示器只剩下面板,其余部分嵌入客户的设备中,然后用固定卡固定(控制盘和控制台只需根据嵌入式显示器的开孔尺寸打开方孔即可),其他地方不需要打开安装孔。

3、机架式工业显示器:框架式工业显示器主要设置在机柜上,其宽度均为标准尺寸,设置孔按标准的u数开放,但一部分客户有自己的非标准机柜,必须按客户的尺寸设计生产。

4、壁挂式工业显示器:壁挂式工业显示器在后壳上增加安装螺纹孔,通过螺纹的固定可以悬挂,不仅可以悬挂在墙上,还可以安装在客户的设备上,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调整角度,配合适当的安装臂,它可以停留在任何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