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ebDAV将文件传输到实时(RT)目标 转发

楼主(2025-03-18):
如何配置Web分布式创作和版本控制(WebDAV)服务器并使用它来与我的实时(RT)目标之间传输文件?

  1. 在目标上安装 WebDAV 和 SSL 支持

  2. NI Linux Real-Time
    您无需完成任何安装 WebDAV 和 SSL 支持的步骤。默认情况下,这些组件在NI Linux Real-Time 目标上启用。
    ETS 和 VxWorks
    完成以下步骤以在ETS 和 VxWorks 目标上安装 WebDAV 和 SSL 支持。

  3. 打开 NI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on Explorer (NI MAX)。

  4. 在配置树中展开“ 远程系统 ”,扩展您的RT目标。

  5. 右键单击Software并选择Add / Remove Software以启动 LabVIEW Real-Time Software Wizard。

  6. 使用向导在目标上安装以下组件:

  7. LabVIEW RT 的 SSL 支持

  8. WebDAV 服务器

  9. 为您的操作系统配置永久 WebDAV 映射

  10. Windows 10、8.1、8 和 7
    完成以下步骤以将目标映射为网络驱动器,并在Windows 10、8.1、8 和 7上配置Microsoft WebDAV 客户端。

  11. 选择 开始 >> 文件资源管理器 ,然后在左窗格中选择此PC 。

  12. 从顶部工具栏中选择“ 计算机 ”,然后选择“ 映射网络驱动器”以打开对话框。

  13. 在“ 驱动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分配给目标的驱动器号。

  14. 在“ 文件夹”文本框中,输入以下内容之一:

  15. http:// hostname / files /

  16. 如图所示,其中主机名是您的目标的主机名或IP地址

    提示:您可以使用NI MAX识别分配给目标的主机名和IP地址。

  17. 启用使用不同的凭证启用 Connect 以使用 NI-Auth 凭证而不是 Windows 凭证。

  18. (可选)如果您不希望Windows在每次当前用户登录到Windows时搜索此网络驱动器,请在登录时禁用重新连接 。

  19. 单击完成 。

  20. 注意:如果使用基于Web的监视和配置工具连接到目标,则无法映射目标驱动器。在尝试映射Real-Time目标驱动器之前,请关闭基于Web的监视和配置窗口。

  21. 出现提示时,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确定” 。您的实时(RT)目标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默认密码是空密码。

  22. 注意:NI建议设置密码以提高安全性。

  23. 您现在可以在目标上浏览和传输文件,如下所示:

  24. 提示:如果要通过在浏览器或资源管理器地址栏中手动输入目标路径来导航到目标,请不要使用连接到目标时显示的路径\\ hostname \ DavWWWRoot 。

    请使用路径\\ hostname \ files ,其中hostname是目标的主机名或IP地址。示例文件路径如下所示: \\ NI-cRIO9082-2F6137CB \ files

    Windows XP
    完成以下步骤以将目标映射为网络驱动器,并在Windows XP上配置Microsoft WebDAV客户端。

  25. 如果尚未安装,请在计算机上安装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 ,以确保WebDAV正常运行。

  26. 选择开始 >> 我的网络位置 。

  27. 从“ 网络任务”窗格中选择“ 添加网络位置 ”。

  28. 在“添加网络位置向导”中单击“下一步”。

  29. 选择选择其他网络位置 ,然后单击下一步

  30. 向导会提示您输入网络地址,如下图所示:

  31. 在“ Internet或网络地址”文本框中,输入以下内容之一:

  32. HTTP://主机名/文件/

  33. 如上图所示,其中 hostname 是目标的主机名或IP地址。

    (提示:您可以使用NI MAX识别分配给目标的主机名和IP地址)

  34. 单击下一步。

  35. 如果出现“安全警报”对话框,请单击“ 是”

  36. 出现提示时,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确定” 。您的实时目标的默认用户名是admin ,默认密码是空密码。

  37. 注意:NI建议设置密码以提高安全性。

  38. 出现提示时,输入目标名称,然后单击“ 下一步” 。

  39. 检查您的选择,然后单击“ 完成”退出向导。

  40. 您现在可以根据需要在目标上浏览和传输文件。

  41. 注意:您可能需要再次输入登录凭据才能访问目标。

    OS X.
    请参阅以下步骤以连接OS X计算机上的 WebDAV 服务器。

  42. Finder菜单中选择Go >> Connect to Server以打开Connect to Server对话框。

  43. 在“ 服务器地址”文本框中,输入以下内容之一:

  44. http:// hostname / files /

  45. 如图所示,其中主机名是您的目标的主机名或IP地址

  46. 单击连接 。

  47. 出现提示时,在“ 名称”和“ 密码”字段中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您的实时目标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默认密码是空密码。

  48. 注意:NI建议设置密码以提高安全性。

  49. 启用注册用户 。

  50. 单击连接 。

  51. 您现在可以根据需要在目标上浏览和传输文件。

  52. 使用 WebDAV 传输文件

    使用 WebDAV 连接到目标后,可以在目标计算机和开发计算机之间传输文件。请参阅以下信息以了解访问权限以及目标的文件和目录结构:

  53. 阅读权限
    您的目标提供对其所有文件夹和文件的读取权限,因此您可以查看文件并将其复制到开发计算机上。

    写入权限
    ETS,VxWorks
    您的目标提供对其所有文件夹和文件的访问权限。
    NI Linux Real-Time
    如果要在目标上编辑或创建新文件夹和文件,则只能在以下目录中执行此操作:

  54. /home/ webserv

  55. /home/ lvuser

  56. /tmp

  57. 注意:目标将在目标重新启动时删除临时文件夹 /tmp 中的内容。
    拖放
    您可以在开发计算机和目标之间拖放具有适当读写访问权限的文件。

    文件和目录结构
    要了解目标的文件和目录结构,请参阅在Real-Time目标上使用文件路径 。

    最大文件大小限制
    可以传输到Windows 7的默认最大文件大小为50MB。如果您尝试传输大于此的文件,您可能会看到: 错误0x800700DF:文件大小超出允许的限制,无法保存。

    您可以通过在Windows中编辑注册表项来传输大于此值的文件。

    通过NI MAX使用 WebDAV

    以下过程适用于大多数目标。完成向目标打开 WebDAV 会话的步骤:

  58. 打开NI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on Explorer (NI MAX)。

  59. 在配置树中展开“ 远程系统 ”。找到你的目标。

  60. 右键单击它 并选择 File Transfer 以启动 WebDAV 窗口。

  61. 使用 WebDAV VI

    LabVIEW 2013及更高版本包含 WebDAV VI ,可帮助您安全地将文件传输到 WebDAV 服务器或从 WebDAV 服务器传输文件。您可以使用 WebDAV VI 访问高级功能,如下所示:

  62. 以编程方式存储,编辑和管理目标上的文档和文件。

  63. 获取目录和路径信息。

  64. 查看上传或下载请求的进度。

  65. 并行启动文件的传输请求。

  66. 处理文件传输请求以响应用户界面事件。

  67. 请参阅详细的上下文帮助以了解有关 LabVIEW 中特定 WebDAV VI 的更多信息,并查看下面的示例,了解 WebDAV VI 如何协同工作以访问文件。

    通过USB使用 WebDAV

    可以使用 WebDAV 将文件传输到实时目标上的USB驱动器;但是,设置将取决于您的控制器正在运行的实时操作系统。

    ETS
    创建一个新的映射网络驱动器到 http://hostname/drives/u
    VxWorks
    创建一个新的映射网络驱动器到 http://hostname/files/u
    NI Linux Real-Time
    映射网络驱动器中将有一个名为U的文件夹,可让您访问实时目标上的USB驱动器。

    注意:在关闭文件引用之前,Linux有时不会将文件传输到主机PC。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将需要使用“ 关闭参考函数”以编程方式关闭对要传输的文件的引用 。
    如果仍无法访问USB驱动器,请确认计算机已连接USB驱动器并与实时目标兼容。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ebDAV安全

WebDAV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提高了FTP服务器的安全性。 WebDAV服务器与NI-Auth集成,NI-Auth是目标用于验证登录凭据的身份验证服务。要充分利用WebDAV安全性,请完成以下步骤:
  1. 为目标设置密码 。

  2. 在目标上启用SSL并在WebDAV配置期间指定HTTPS连接。如果未启用SSL或指定HTTPS连接,则WebDAV客户端将传输文件而不进行加密。

WebDAV的安全替代品

NI建议您使用启用了SSL的WebDAV,而不是使用FTP服务器。除了WebDAV之外,您还可以使用以下安全选项来访问目标上的文件:

在Internet Explorer中禁用自动配置以提高WebDAV性能

在Windows 7上配置Microsoft WebDAV客户端后,您可能会注意到WebDAV性能下降。要解决此问题,请完成以下步骤以禁用自动配置:
  1. 打开Internet Explorer。

  2. 选择工具 >> Internet选项 。

  3. 从“ 连接”选项卡中选择“ LAN设置 ”以打开“ 局域网(LAN)设置”对话框。

  1. 禁用自动检测设置 。

  2. 单击“ 确定”以应用更改并退出对话框。

禁用自动配置后,WebDAV性能会立即提高。但是,禁用自动配置后,您可能会收到与文件传输失败相关的错误消息。如果遇到此类消息,请选择试”以重新尝试文件传输。或者,您可以启用自动配置。

在Linux计算机上配置WebDAV

由于Linux发行版数量众多,NI无法提供在Linux机器上配置WebDAV的一般说明。但是,您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关于您的特定版本的说明。

使用第三方WebDAV客户端

根据您的使用情况,您可能会发现与操作系统上的本机客户端相比,第三方WebDAV客户端提供了更好的功能和附加功能。您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第三方WebDAV客户端。

注意:National Instruments不测试第三方WebDAV客户端,并且在使用这些客户端连接到目标时无法保证预期的用户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