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控制问题

楼主(2025-03-18):
公司一台1200PLC程序用到了modbus指令轮询读取几个从站数据,偶尔会出现轮询busy为1,导致整个轮询卡死,目前都是现场断电重启恢复,因为可以远程访问这台PLC,想请教我直接远程在线stop PLC 再run是否可以?以免每次都跑现场?

网友A:
看不到你的程序,我说一下我之前遇到的情况。

我之前做过的项目,使用的是P_TRIG做轮询,会出现轮询卡死的现象。在网上搜索过后,并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PLC的扫描周期与轮询的间隔时间之间出现问题。

解决的方法:可以考虑做一个自动复位的逻辑。

在1200中modbus指令的触发是需要用上升沿,可以对触发上升沿的条件进行判断。当任一条件持续时间达到5秒,即可视为轮询卡死,重置第一条轮询条件。

  • zhaosheng998楼主

    感谢。我试试

网友B:
其实你只要在程序里加延时判断,延时了,就重新开始轮询。

网友C: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初始化

LD     SM0.1

R      M10.0, 32

ED

S      M10.0, 1

Network 2

// =重试次数

LD     SM0.0

MOVB   1, VB258

Network 3

// 等待时间

//

LD     SM0.0

MOVB   5, VB259

Network 4

LD     M0.1

RLD    MD10, 1

Network 5

LD     SM0.0

=      L60.0

LD     SM0.0

=      L63.7

LD     L60.0

CALL   SBR1, L63.7, 9600, 0, 0, 500, M0.0, VB30

Network 6

// AI01

LD     M10.0

=      L60.0

LD     M10.0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02, 2, &VB1000, M0.1, VB1

Network 7

LD     M0.1

EU

A      M10.1

MOVB   VB1, VB2

Network 8

// AI02

LD     M10.1

=      L60.0

LD     M10.1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04, 2, &VB1100, M0.1, VB1

Network 9

LD     M0.1

EU

A      M10.2

MOVB   VB1, VB3

Network 10

// AI03

LD     M10.2

=      L60.0

LD     M10.2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06, 2, &VB2110, M0.1, VB1

Network 11

LD     M0.1

EU

A      M10.3

MOVB   VB1, VB4

Network 12

// AI04

LD     M10.3

=      L60.0

LD     M10.3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08, 2, &VB2120, M0.1, VB1

Network 13

LD     M0.1

EU

A      M10.4

MOVB   VB1, VB5

Network 14

// AI05

LD     M10.4

=      L60.0

LD     M10.4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10, 2, &VB2130, M0.1, VB1

Network 15

LD     M0.1

EU

A      M10.5

MOVB   VB1, VB6

Network 16

// AI06

LD     M10.5

=      L60.0

LD     M10.5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12, 2, &VB2140, M0.1, VB1

Network 17

LD     M0.1

EU

A      M10.6

MOVB   VB1, VB7

Network 18

// AI07

LD     M10.6

=      L60.0

LD     M10.6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14, 2, &VB2150, M0.1, VB1

Network 19

LD     M0.1

EU

A      M10.7

MOVB   VB1, VB8

Network 20

// AI08

//

LD     M10.7

=      L60.0

LD     M10.7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16, 2, &VB2160, M0.1, VB1

Network 21

LD     M0.1

EU

A      M11.1

MOVB   VB1, VB9

Network 22

// AI09

LD     M11.1

=      L60.0

LD     M11.1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18, 2, &VB2170, M0.1, VB1

Network 23

LD     M0.1

EU

A      M11.2

MOVB   VB1, VB10

Network 24

// AI10

LD     M11.2

=      L60.0

LD     M11.2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0, 40020, 2, &VB2180, M0.1, VB1

Network 25

LD     M0.1

EU

A      M11.3

MOVB   VB1, VB11

Network 26

Network 27

Network 28

// 插入队列,写数据

LD     M0.1

EU

A      M1.0

S      M20.0, 1

R      M10.0, 1

R      M0.1, 1

Network 29

LD     M20.0

=      L60.0

LD     M20.0

EU

=      L63.7

LD     L60.0

CALL   SBR2, L63.7, 6, 1, 40008, 1, &VB300, M20.1, VB20

Network 30

LD     M20.1

EU

R      M1.0, 1

R      M20.0, 1

R      M0.1, 1

Network 31

// 失败定时重启

LDD=   MD10, VD300

TON    T37, 100

Network 32

LD     SM0.0

MOVD   MD10, VD300

Network 33

// 将浮点格式为1032的数据转换为可读取浮点数据

LD     SM0.0

CALL   SBR0

Network 34

LD     SM0.0

CALL   SBR4

Network 35

Network 36

Network 37

Network 38

Network 39

Network 40

Network 41

Network 42

Network 43

Network 44

Network 45

Network 46

Network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