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编码器mpos和dpos有误差问题排查步骤

楼主(2025-03-19):
编码器mposdpos有误差(运动过程中反馈位置mpos相对规划位置dpos有误差,大部分现象是滞后)

滞后:命令由控制器发出后,驱动器响应并执行动作存在一定的延迟。这个延迟包括驱动器接收信号后的处理时间以及执行动作所需的时间。位置滞后可能导致机械运动的同步性和精确性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加工过程的质量和效率。

可能原因1:使用伺服驱动器出现滞后

解决方案:

1.驱动器位置环的参数设置对于减少位置滞后非常关键。可通过调整位置环的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常数,可以优化伺服驱动器的响应性能,减少位置滞后,提高系统的动态性能。此外,位置环的前馈增益也可以用来改善高速响应特性,但需要在不引起振荡的前提下进行调整。有些伺服直接调整刚性等级自适应增益,或可自动识别惯量调整增益。

2.速度与加减速的比例不匹配,根据实际机台调试。

可能原因2:使用步进驱动器出现位置滞后

解决方案:

1.初始速度和加速度设置不当:如果初始速度过高或者加速度过大,可能会导致步进电机丢步或堵转,从而引起位置滞后。

2.控制信号线可能受到设备其他信号的影响,或者驱动器受到干扰信号的影响,这些干扰可能导致步进电机误动作,进而引起位置滞后。

3.如果选用的步进电机力矩偏小,在加速或高速运行时可能会出现丢步,导致位置滞后。

4.速度与加减速的比例不匹配,根据实际机台调试。

网友A:
举一个与控制器无关的例子:我曾经有个客户,在伺服上设置的每转输出编码器脉冲数和指令脉冲数设置的不一样。据说是被实习的学生手欠给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