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Pro 脚本程序能做遍历所有可能的组合吗

楼主(2025-03-20):
请教各位大神,有11组已知的数值,假设输入一个数值X为1000的时候,触摸屏需要自动从这11组数中遍历对比,选取出能组合成1000或者接近1000的组合,这个用McgsPro脚本程序能实现吗?

网友A:
每组数组相加求和,然后对比这11组排列.感觉PLC好写一点.而且容易检测.

网友B:
So easy so easy

假设

X=1000;

SV_AUTO_1:=1500;

寄存器1🟰组1➕x

寄存器2🟰组2➕x

IF 寄存器1=SV_AUTO_1AND ………THEN

Xx=xx; //下一步//

ELSE

Xx=Yy

END_IF

网友C:
这完全是个数学问题,遍历计算比对,当然能实现。用指针变量来做, 好在只有11组数,如果很多很数值的话,运算量会超大的,恐怕会影响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