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plc只有连着触摸屏才亮灯啊……?

楼主(2025-03-20):
plc型号是DVP32EC

现在plc只有连上触摸屏灯才会亮并且能正常使用,一但触摸屏的线被拔掉立马全熄(包括电源以及运行指示灯),用下载线连接电脑后灯不亮,并且自动侦测无法侦测到plc。plc的供电是正常的。(图1白色线为触摸屏的线,图2为连接电脑的下载线,图3为220供电,图片不知道怎么旋转不过来了抱歉)

网友A:
线路里肯定有短路, 把PLC上的24V断开试试,  排除法,慢慢搞.

网友B:
乱的一笔。

网友C:
这么好的柜子,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D:
柜子里的线太乱了,应该有短路,重新整理下吧

网友E(2025-04-22):
理一下线路应该很容易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