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助力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5-03-21):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

一. 案例背景

在一个小型工厂,现场设备需求是Profibus DP转EtherCAT,两端设备分别是西门子变频器和欧姆龙PLC通讯,。为提高现场的工作效率,采纳捷米特JM-DPM-ECT网关模块来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2)

二.设备介绍

1.欧姆龙PLC

欧姆龙PLC是一种功能完善的紧凑型PLC,能为业界领先的输送分散控制等提供高附加值机器控制,还具有通过各种高级内装板进行升级的能力,大程序容量和存储器单元,以Windows环境下高效的软件开发能力,也能用于包装系统,并支持HACCP过程处理标准。产品以其丰富的功能特点、多样化的系列产品、广泛的应用领域以及便捷的编程环境,在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建筑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小型控制系统还是大型复杂项目中,欧姆龙PLC都能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实现智能化控制提供有力支持。

2.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具有诸多功能特点。首先,低频转矩输出达180%,低频运行特性良好,输出频率最大600Hz,可控制高速电机。它具备全方位的侦测保护功能,如过压、欠压、过载保护等,瞬间停电再起动功能以及加速、减速、动转中失速防止等保护功能。西门子变频器以其高性能、高可靠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捷米特JM-DPM-ECT

捷米特JM-DPM-ECT型网关模块实现EtherCAT网络Profibus DP网络之间无缝内部连接至控制系统及所连接的设备。该网关可实现在两个网络之间快速传输循环I/O数据。在Profibus DP总线和EtherCAT网络之间,网关负责数据的传输和交换,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与NT 100-RE-DP ,AB7696等产品有相同功能.

本产品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物联网应用以及医疗设备等领域。支持Profibus DP接口的变频器、马达、仪表、IO、等等。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3)

三.配置连接方案

ProfiSys是PROFIBUS主站系列网关的配置软件;

◆ 电脑硬件需求:1GHZ Pentium 及以上处理器;512M及以上内存;

◆ 电脑系统支持:Windows XP/ Windows 2000 / Windows7等系统。

◆ 将PROFIBUS从站的GSD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的gsd文件夹下: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4)

3, 点击“插入→导入GSD”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5)

弹出导入成功的对话框

5.3.2 在工程项目中插入一个PROFIBUS主站

◆ 点击“插入→DP主站”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6)

5, 插入主站后地址默认为2,如下图: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7)

6, 双击图中主站方框区域,弹出对话框可以设置主站参数,一般只设置PROFIBUS总线的波特率,其他参数默认即可,如下图: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8)

5.3.3 在工程项目中插入一个PROFIBUS从站

7, 在完成导入GSD文件之后,点击“插入→DP从站”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9)

8, 可以同时Add多个DP从站,Station Addr设置DP从站地址,Descrip设置DP从站的描述名称;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0)

9, 点击OK后工程配置如下图: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1)

10, 双击图中从站方框区域,弹出对话框可以设置从站参数,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2)

5.3.5 查看映射关系表

11, slots是每个DP从站的槽号列表,Input列表是MODBUS-TCP输入地址表,Output列表是MODBUS-TCP输出地址表。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3)

5.3.6 如何下装配置

12, 将网关配套的下载线,连接到电脑和网关的DB9接口。一般电脑会自动安装下载线的USB驱动。

点击“在线→下装设置”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4)

13, ProfiSys软件会自动检测您使用的串口,将网关的“run/stop”拨码切换到stop位置(拨码的第8位拨到OFF),点击download按钮,开始下装配置。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5)

14, 下装配置完成后显示如下图,关掉此对话框,并将网关的“run/stop”拨码切换到run位置(拨码的第8位拨到ON),网关开始工作。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6)

15, 在此状态下,您可以使用“在线→下装设置”,直接将flash文件下装到网关模块中。

6. 配置ETHERCAT从站

6.1 配置网关的输入输出长度

使用网线将电脑与网关模块EtherCAT接口连接。

打开 GW Modbus Builder 软件,

点击菜单栏“工具——在线”,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EtherCAT 配置”。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7)

16, 点击“连接从站”按钮,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8)

17, 点击“读取配置”按钮后,显示网关目前的实际数据长度配置: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19)

18, 填写用户需要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注意数据长度是累加的,点击

“写入配置”按钮: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20)

19, 设置完毕后,网关拨码的第 8 位拨到 OFF,然后重新给网关供电。

6.2 配置网关的ETHERCAT从站

导入网关的xml文件,并添加主站和从站设备

添加ETHERCAT主站。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21)

20, 添加ETHERCAT从站。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22)

21, 添加数据输入输出长度注意:此处输入、输出长度的配置,要与网关的配置一致。

Profibus DP转EtherCAT网关连接到欧姆龙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案例(图23)

四.数据采集及传输

1.捷米特JM-DPM-ECT自主研发的Profibus DP主站功能的通讯网关模块,能将各种Profibus DP从站接入到EtherCAT网络中。它符合GB/T 20540-2006的Profibus DP/V0 协议规范,作为主站最大波特率达到12M,最大可接DP从站数量 32 个,单个DP从站通讯数据不超过244个字节。带2个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可组成链式网络,支持环网冗余,支持的最大PDO长度,inputs和outputs各为 256 字节。

2.欧姆龙PLC

欧姆龙PLC数据采集可以通过以太网通信进行数据采集。例如,使用捷米特工业智能网关模块,可连接欧姆龙 PLC,通过以太网实现数据采集。网关可与PLC的网口连接,确保PLC的地址和网关LAN口地址在同一个网段,从而实现数据的稳定传输。除此之外,串口通讯也是一种常见的数据采集方式。例如,欧姆龙PLC可通过加装串口通讯模块,与工业智能网关的串口连接,实现数据采集。

3. 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器的数据采集方式有多种。其中一种常见的方式是通过通信协议进行采集,如Modbus通信协议。许多西门子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可以通过Modbus协议与西门子变频器进行通信,读取变频器的各种数据,如频率、电流、电压等。使用Modbus通信时,通常需要进行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硬件方面,要确保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信接口连接正确,例如通过RS485串口进行连接。软件配置上,需要在PLC编程软件中设置通信参数,包括设备地址、波特率、校验位等,使其与变频器的参数相匹配。

五.总结

捷米特JM-DPM-ECT网关在工业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实现不同通信协议之间的转换,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还能够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动化系统,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随着工业 4.0 的不断推进,Profibus DP 转 EtherCAT 网关的应用前景将会更加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