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ProfiNet实例揭秘网关助力西门子1200PLC连伺服电机

楼主(2025-03-21):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1)

一. 案例背景

西门子1200PLC通过捷米特JM-ECTM-PN(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将松下伺服电机(包括不限于型号MHMFO22D1U2M)或EtherCAT协议的其它设备或连接到ProfiNetPLC上,并在正常运行中支持EtherCAT协议。本产品可作为EtherCAT主站,做为西门子S7-1200系列PLC的从站并在监控系统中支持PROFINET协议。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2)

二.设备介绍

1.西门子S7-1200PLC

S7-1200 PLC采用紧凑型、模块化设计,组成部分包括电源模块、中央处理器、信号模块、功能模块、处理器通讯。具有多种安全功能,如每个CPU都提供密码保护功能,还可以使用“专有技术保护”隐藏特定块中的代码,可将程序绑定到特定存储卡或CPU。不同的CPU型号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特征和功能,可帮助用户针对不同的应用创建有效的解决方案。

2. 松下伺服电机(MHMFO22D1U2M)

松下伺服电机MHMFO22D1U2M是一款性能卓越的产品。通过简单的快速设定、整定时间与以前相比减少约64%。提高生产性,实现响应频率3.2kHz,实现了极速正确动作的高速响应・高精度定位。通过CPU等硬件的更新以及搭载了当社特定开发的新型算法,实现了更高速的响应性。同时,可自动去除根据共振产生的微振动、根据机械的摇动产生的振动等,实现了高精度的定位。

3. 捷米特JM-ECTM-PN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3)

捷米特JM-ECTM-PN型号网关模块是一款专门用于Profinet从站转EtherCAT主站的工业级Profinet网关。该网关设备能够实现Profinet网络与EtherCAT网络之间的无缝连接,从而实现ProfiNet和EtherCAT之间的互相转化,与NT 151-RE-RE ,AB3313等产品有相同功能。网关模块做为Profinet网络设备一侧的Slave(即从站),做为EtherCAT网络设备一侧的Master(即主站)。

三.配置连接方案

1、打开西门子编程软件把捷米JM-ECTM-PN(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GSD文件加载到编程软件中并调用,进行组态,详细流程请参考以下步骤,如感觉还不能解惑,请联系我们的工程师。

2,加载gsd文件如下图:

打开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选择捷米JM-ECTM-PN的gsd文件放的位置-勾选文件前面的框-点击安装,由于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该选项为灰色。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4)

3、添加捷米JM-ECTM-PN(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如下图。

点击plc转到网络视图-右侧的硬件目录-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io-JM-ectm-pn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5)

4、修改网关的IP和设备名称并添加需要读取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6)

该1个word的数据输入长度为举例,请根据伺服驱动器的数据量进行添加。

5、plc端的数据已经添加完毕,现在可以把组态下载到plc,如图: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7)

首先需要编译下,然后点击下载按键,弹窗下载预览进行装载即可。

6、现在把从站伺服添加到我们的网关里面,并设置伺服的参数站号等如下图: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8)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9)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10)

7、设置从站的过程参数与PDO参数分配,配置完成请重启网关即可

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实现西门子1200PLC与伺服电机连接的通讯案例(图11)

8.在捷米特JM-ECTM-PN网关的配置软件中,将PLC的输入输出地址与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字、状态字进行映射,确保数据的准确传输。通过以上步骤,即可实现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链接西门子1200系列PLC与松下伺服的配置,从而实现高效的自动化控制。

四.数据采集及传输

1.捷米特JM-ECTM-PN: 网关的数据采集主要通过“映射”关系来建立。网关分别从PROFINET一侧和ETHERCAT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然后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在实际应用中,例如VFBOX网关,它可以采集多种协议的数据,包括EtherCAT设备数据,然后把采集的数据转成 Profinet IO协议转发给其他系统。就像一个 “翻译”,把一种设备支持的协议,转换成另一种设备支持的协议,从而实现两个不同协议的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

2.西门子S7-1200 PLC:用于处理机械设备制造和工厂建造中的开环和闭环控制任务。其应用范围主要包括 OEM 机械控制、远程通信、低端的运动位置控制、建筑自动化设备以及非传统非制造业应用等。在 OEM 机械控制方面,主要应用示例包括组装设备、输送控制、电梯和自动升降梯等。

3. 松下伺服电机MHMF022L1U2M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其他控制系统集成实现数据采集。一方面,可以利用其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同时,通过与上位机进行连接,通过捷米特JM-ECTM-PN网关,将电脑与电机连接起来,登录网关配置界面设置数据采集参数,实现对电机数据的采集和远程监控。

五、总结

捷米特JM-ECTM-PN网关模块在工业自动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其独特的作用、规范的操作步骤、不同品牌的特点对比、清晰的数据采集原理以及严格的配置注意事项,为实现不同协议设备之间的高效通信和协同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它不仅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和精度,还为工业自动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