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1200的数字量点不够用,大家一般是用什么方案扩展的?

楼主(2025-03-21):
之前都是用200SMART的,这次的项目用了1200,可是模块的点也太少了,买西门子的扩展模块的钱都够再买一个200SMART了,请问大家一般点不够了用的什么硬件?第三方的Profinet io模块可以吗?会不会延迟很高?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谢谢!

网友A:
雷赛智能  得克威尔 零点等都有远程IO模块    不过像你说的一个耦合器就要大几百了

网友B:
西门子ET200SP

网友C:
国产的有很多品牌可以用的!

  • yang20908

网友D:
很多国产的远程IO都可以用。

网友E:
延迟也不会很高,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F:
某宝搜索远程IO一大堆,支持Modbus或者其他总线的很多,基本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G:
远程IO国产已经不容小觑

网友H:
你可以把之前200SAMRT作为PN IO使用啊

网友I:
可以使用第三方 Profinet IO 模块,一般情况下延迟不会很高。国外品牌如德国 WAGO、菲尼克斯、魏德米勒,国内品牌如大连德嘉、华杰智控等的相关产品都比较不错。

网友J:
1200+samrt通讯,smart就当io用

网友K:
其实用1200的地方,你稍微一狠心就1500带远程IO了,你这少几个点就加模块吧,少得多了就远程IO,国产的没使过,万可得用过,国产的差点,但是你所担心的慢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你应该担心的是稳定性和可靠性。使用难度上差不多的。

网友L:
用这个模块SIMATIC_ET_200_SMART_IM60,可以直接在博图里组态,颠覆你的想象

网友M:
用西门子ET200SP可以的啊

网友N:
用国产远程io就行了,都差不多的

网友O:
远程IO就可以啦,响应不是太高就是用485的,响应高就用国产大牌汇川,零点,实点都不错。不差就是西门子ET200SP.

网友P:
能够支持pn通讯的IO从站

网友Q:
可选择的太多了,我们就有支持profinet或者modbus的IO模块,直接做PLC点位扩展就好

网友R:
国产io模块啊

网友S:
分布式IO

网友T:
S7-200,远程IO,都可以,

网友U:
迅饶的IO模块很便宜

网友V(2025-04-28):
新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W:
用smart IM60再挂smart I/O模块,性价比高

网友X:
加一个IM60可以便宜点位多

网友Y(2025-12-03):
1200的扩展模块也就几百块钱